为什么会有人用单盘的群晖?

楼主(2020-04-04):
    数据如果不重要就不需要群晖了吧,如果重要就要用raid了吧

网友:
XX不要了就捐了吧

网友A:
其实做RAID也不是非常的靠谱,最好还是有多个备份。另外有些其实并不需要备份,只是为了共享或者使用方便,备份是用另外的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做RAID也不是非常的靠谱,最好还是有多个备份。另外有些其实并不需要备份,只是为了共享或者使用方便, ...

存储或共享,用windows不比群晖简单吗?

网友B:
用群晖,一来学习,二来功能强大,像我只用来存监控数据,一般家庭监控数据也不是很重要,单盘足够了。

下载功能用玩客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群晖,一来学习,二来功能强大,像我只用来存监控数据,一般家庭监控数据也不是很重要,单盘足够了。

下 ...

海康的NVR,8路也就200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海康的NVR,8路也就200多吧

群晖方便啊,又能在线看视频又能下载东西,还能和百度互相备份,要实现这些功能WIN系统太麻烦了,群晖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存储或共享,用windows不比群晖简单吗?

WINDOWS也能做RAID,干嘛要群晖。
其实是各有所长,WIN很多功能都要自己配,群晖大部分都配好的。
我有一个黑群,一个WINSERVER一起用各取所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晖方便啊,又能在线看视频又能下载东西,还能和百度互相备份,要实现这些功能WIN系统太麻烦了,群晖简 ...

群晖只能用2个监控头吧,多了就没法添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晖只能用2个监控头吧,多了就没法添加了

家门口有个就够了,室内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晖只能用2个监控头吧,多了就没法添加了

破解了 就可以 255  或者 少点 30 多个 也够用了

网友D:
单盘群晖冷热盘比raid要可靠得多。特别重要数据可以双击热备份或多机冗余,一直觉得raid是最差的数据保险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盘群晖冷热盘比raid要可靠得多。特别重要数据可以双击热备份或多机冗余,一直觉得raid是最差的数据保险手 ...

raid和多机备份不冲突

网友:
有时候只是想要个临时储存的地方而已。很多人没有太多的安全性问题

网友:
原本的蜗牛黑裙 ,现在搞了网口的蜗牛J1900,能做软路由了是吧?如何保留黑裙,用什么垫底啊

网友:
单盘群辉多数是因为主板只有一个硬盘接口,或者说是机器只能装下一块硬盘

另外,个人使用群辉最多还是搞网络共享、DLNA网络投屏播放这些吧,单硬盘就够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