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ATP 8G的USB DOM电子盘9针大接口

楼主(2020-04-04):
8G的USB DOM电子盘9针大接口,谁知道怎么量产?

网友A:
这种是不是 可以直接插在主板上

网友B:
其实这还是usb2.0,形状不一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不是 可以直接插在主板上

直接插主板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还是usb2.0,形状不一样而已。

用途不一样

楼主:
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我猜测这也是个USB2.0,只是转换一个接口,量产应该也是通过定义转到USB2.0再量产

网友:
SM3257EN,经典的USB2.0主控,找个带线的usb头,按定义顺序焊上就行了。
或者更简单的,直接插主板上的usb插针就可以了。

网友:
这玩意感觉是工控机上面用的

网友:
3257ENR 64pin,少见的8CE版本这就是个卧式接口的U盘,直接插主板USB接口的 一般大多用在工控机上

网友:
好东西,黑群辉必备。我自己拿封胶吹了个,巨丑无比。

楼主:
正常的接上电脑闪灯频率很快,坏的接上电脑,灯亮,但是不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