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9块多的酷儿电话手表收到就要退货了

楼主(2020-04-04):
包装就这么任性

收到就这样

三C

电池还小了

可以内存卡
开机视频
说是外置卡的,开机发现还是内置的,不过能换卡接电话了,果断退货应该还能赚几块。

网友:
换卡只能按打电话吗?别的功能可以用吗?

网友A:
我收到两个一个中文的一个英文的 中文的要捆绑 英文的换移动卡可以打电话!

网友:
楼主能不能提取一个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收到两个一个中文的一个英文的 中文的要捆绑 英文的换移动卡可以打电话! ...

大神,能不能提取一个固件?

网友:
退货前请提取下手表固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735&mobile=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收到两个一个中文的一个英文的 中文的要捆绑 英文的换移动卡可以打电话! ...

请提取下手表固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735&mobile=2

网友:
楼主的手表带蓝牙,可以下载一个mtk蓝牙app连接后自动调整时间,当手表用。

网友:
这个电池略小了,这些传单感觉都一个样儿都是一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提取下手表固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735&mobile=2

那个没弄早退了

网友:
和楼主的一模一样,我的5.9。有办法吗?

网友:
包装太简单,运输中难免损坏了。。。。。。卖家有些不负责任

楼主:
电池太小当手表都不行不建议折腾这些了大家都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