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6.9元美耐特小电磨初测

楼主(2020-04-04):
实付3块多,30块确认收货联系客服秒返,这点比另一家强。

配的夹具对应是3mm。手头只有一个2mm多的钻头,发现夹不上,只能包纸测试,
感觉同心率有点偏,具体还要等3mm到货再说。

用记号笔标记下锁轴位置方便更换。

网友:
不拆来看一下

网友A:
这种没有变速结构直接是电机轴+输出轴的同心其实都还行,要是歪那估计是夹头的问题,这铜夹头有一定哐量,偶尔夹紧会歪,大概10次里歪个一两次,

而且这玩意儿不适合钻孔,转速太高了,钻木头3mm都扭矩不够,钻塑料那哪是钻,直接就是摩擦把塑料给融了,钻金属更别提了,除非你想弄坏钻头...
这东西还是打磨为主,搭上双网切点薄铁皮也还凑合

网友:
有没有链接来一个

网友:
还有优惠链接没

网友B:
一口气买了俩。联系客服,都是秒退3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口气买了俩。联系客服,都是秒退30。

哥们,私聊个链接。

网友D:
不是一个账号限1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一个账号限1个吗?

与朋友一起,俩人号各一个

网友:
哪里的帖子卖的啊?我怎么没找到?哪位热心人告知下!谢谢

网友:
小刷子也是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口气买了俩。联系客服,都是秒退30。

发个连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哥们,私聊个链接。

连接啊老兄发个连接呢》还有车么?

网友F:
不能钻孔那能干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连接啊老兄发个连接呢》还有车么?

关键字  猫猫 美耐特  张清五金
有广告之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钻孔那能干啥哈

本来就是玩具
叠天猫农场红包只要3块多还拿啥自行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有变速结构直接是电机轴+输出轴的同心其实都还行,要是歪那估计是夹头的问题,这铜夹头有一定哐量, ...

说的不错,打磨、切割小物件都还不错,电路板上钻2mm以下孔也还行,最大功率15W没问题,做工也很好,实用的小工具,6.9元很超值!

切割金属片时的功率15W左右,估计长时间这样工作,电机寿命不长。

电路板钻1mm孔时功率5W左右

1mm、2mm打孔顺利,3mm打孔卡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的不错,打磨、切割小物件都还不错,电路板上钻2mm以下孔也还行,最大功率15W没问题,做工也很好,实用 ...

3mm打孔有17W,堵转电流30W,挺不错了,而且30W原厂的18W充电器就能负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