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教:这两种功放的输出端能否接在一起

楼主(2020-04-04):
想做一个FM立体声收音机+MP3的组合,但又不想太折腾,所以想仅对收音机和MP3部分的电源作切换,而输入信号端不作切换,这样的话收音机的功放输出端和MP3的功放输出端就接在了一起,不知道这种接法有没有问题,请坛友指教。
我也知道这个办法比较偷懒,但想试试,望大家不要见笑。

收音机的功放IC是8002A,MP3的功放IC是PAM8403,两者都是BTL输出方式。
接法如下图:

收音机单元如下图

MP3功放单元如下图

网友A:
意义不大。并不会变得很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义不大。并不会变得很响/

目的不是为了变响啊

网友:
不能,因为不同步可能会烧毁每个功放,

网友B:
为嘛要用俩功放?

网友:
一个模拟功放,一个数字功放,您认为输出端两者能并联使用?

网友:
不烧功放就是好事

网友:
会烧坏断电功放芯片的不可取。

网友:
数字功放不能BTL接

网友C:
不通电的功放应该没问题,但是8403是btl模式喇叭不能共地,8002a应该是ab类的功放,查查资料,如果8002双声道负极接地的话,相当于8403两个负极都接地,8403必烧无疑,除非喇叭处也用开关切换。补充一句,不是楼上说的不能btl,tpa3116有pbtl模式相当于btl,只不过8403输出已经是btl(猜的,网上查不到pbtl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嘛要用俩功放?

不想把收音机板上自带的功放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通电的功放应该没问题,但是8403是btl模式喇叭不能共地,8002a应该是ab类的功放,查查资料,如果8002双声 ...

谢谢指教,从我发的图看,8002A的输出端没有接地的,是分别接在两个放大器的输出端。
量了一下,两个输出端对地的阻值有1M欧以上。

网友:
波形不同步,会烧一个

网友: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D:
两个音频信号供地,然后用一个功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音频信号供地,然后用一个功放芯片

你这个是正路,我的是邪道。

网友(2022-07-21):
8403输出的负极是不是地啊?

网友:
收音机的耳机输出到8403功放的音频输入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