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3卡进度条维修经历

楼主(2020-04-04):
在朋友那里拿了一个斐讯K3 A1版本的,简单通电试了一下。下班回到家中准备使用时发现在进度条卡死。是时候让百度展现真正的实力了。说什么的都有 大多都是漏油无线板挂了。
我觉得很不开心所以决定第二天在试一下看能不能使用,结果奇迹般的进系统了 用了10分钟重新启动相同的问题又出现了。怎么办,所以我决定拆机。
多年的经验判断90%有虚焊。两颗芯片上助焊剂热风枪加热重新开机,问题解决。

网友:
也有一台A1版本的K3卡进度条,官方换了一台全新的A2

网友:
我觉得K3应该是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漏油器。
不过既然拆都拆了,不应该顺带魔改一下散热吗?

网友:
问下K3a1现在价格多少

网友:
请问下加焊时间,多少度,底下要用加热台预热吗

网友:
加热,只不过改善,3个月内估计还得坏

网友A(2020-05-21):
比较好奇楼上说的还得坏,1个多月过去了,楼主还活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奇楼上说的还得坏,1个多月过去了,楼主还活着吗?

话都不会说,应该问凉了吗?

网友:
加焊感觉不彻底,拆下重植,比较耐用一点,因为夏天来了,好热呀

网友:
K3不加风扇根本不行,漏油漏的都可怜

网友(2023-10-20):
K3这个貌似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