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驱动采样电阻功率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0-04-04):
采样电阻这方面我不懂,但是4056的电阻我用0603的也是没问题。
这里用QX9920这个led驱动来举例,前段时间买了一些这个芯片,再早之前就是那个摄影灯的板子了,那个我也买了一些。最近打算买取样电阻,但是在功率方面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网上搜到些qx9920强光手电的模块,上面的采样电阻有双0805并联和双1206并联,还有那个摄影灯板子上的电阻是2w的。。。,看过有些改电源电流的帖子说是取样电阻有功率要求,但是qx9920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下面来看图片

这张图片介绍中电流可达3A,采样电阻看想来应该是一片0805的R200,1206的电阻比qx9920芯片要长一点
(帖子写完后我又看了一遍这个图片,这个R200和另一边的R360并联)

这张图片介绍电流是3A,采样电阻是两片0805的R150并联,这里的这个电感表示也有疑问,下面详细说

电路板和上面的一样,只是电感用的不同

这张图片介绍的2.5A的电流,是两片1206的R160并联

下面这个就是那摄影灯板子,图片用的是坛友去年发贴中的图

取样电阻

这个摄影灯板子有些年头了,当时是什么原因采用这么大的采样电阻我就有疑问了。还有这个灯板上的电感是用的CD105 47uh的电感,网上搜这个QX9920的文档,资料不是特别全面,电路图也没有标出所用元件的数值,通过搜图片看到这个电路中电感的通用选择是47uh。上面图中有一个0630一体成型电感是10uh的,真要是可以用这个那就好多了,因为这个电感通过电流可达4A,而CD105 47uh的电感通过电流也就1A多点。对于电感的选择PT4115的文档里介绍的可是非常的详细,取值22uh~100uh,预留30%的余量,保留这个的前提下电感值越大,恒流效果越好。当然了网上既然这样卖了,就说明qx9920可以用10uh的电感。

下面这张图就是pt4115的模块,采样电阻是两片0805的R200.

pt4115的芯片也买了不少,这个最低电压要6v,QX9920可以用锂电池。
论坛里qx9920的帖子不多,还请大家帮我解开这个疑问。还有用两片0805的R200,为什么不用一片1206的R100呢,还便宜点

网友A:
我感觉多个散热要比单个散热要好,毕竟是检测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多个散热要比单个散热要好,毕竟是检测电流的

这样说还是挺有道理的。

网友B:
取样电阻的功率选择跟芯片无关,取决于你能接受的温升和阻值漂移,一般diy的话稍微往大了选即可。至于单个还是多个并联应该只是散热和方便修改电流的需要。电感选型可以看看矽力杰和ti的led驱动芯片的手册,里面的计算方法可以参考

网友C:
取样电阻功率计算I*I*R,I取峰值电流,还要留一定余量,比如100毫欧取样电阻,LED工作电流2A,那电阻功率至少2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样电阻的功率选择跟芯片无关,取决于你能接受的温升和阻值漂移,一般diy的话稍微往大了选即可。至于单个 ...

多谢解答,我先用一片1206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样电阻功率计算I*I*R,I取峰值电流,还要留一定余量,比如100毫欧取样电阻,LED工作电流2A,那电阻功率至 ...

看图处那几个led手电驱动,过3A电流用的是2个0805的电阻,功率也就0.25w

楼主:
刚刚买了0.2欧的1206电阻,电感10和47也各买了几个,到时候我就用一片1206试试,芯片烧了无所谓,红包买的不心疼!

网友:
有没有用霍尔传感器采样LED电流的?

网友D:
成品用两个电阻而不是一个可能是为了方便变换参数,出货的时候可能一个版本是3A,一个版本1.5A,如果只留一个焊盘,那就要采购两种不同值的电阻,如果留俩焊盘,那只要采购一种电阻,3A焊俩一样的电阻,1.5A去掉一个电阻,省事,有些版本只留一个焊盘,可能公司比较大,不在乎这点采购。至于尺寸什么的,和芯片无关,就是根据电流值和分压值计算功率,选择合适的电阻就行了,无非就是尺寸选大些更稳定,不容易温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品用两个电阻而不是一个可能是为了方便变换参数,出货的时候可能一个版本是3A,一个版本1.5A,如果只留一 ...

多谢解答,上面有朋友提到了温飘,这次下单时选的1206,下次买0805的试试。

网友:
有啥好纠结的
电流电压已知可求电阻和功率
实际功率取额定功率一半
温漂看你钱定了 50ppm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