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儿时经典 松下CH717音箱 拆 修

楼主(2020-04-04):
偶然得了对松下717组合机的箱子    自己的第二对这个箱子   90年代家里大概6/7K买了这套音响   主机目前有问题   功放经常杂音   偶尔正常   不过箱子一直好的  至今在役  状态良好

至今记得当年的DM单宣传的“有源气体偶联系统”   其实就是喇叭+辐射盆   轰隆隆的低音确实厉害
偶然看到本地有人出这货  个人有情节  于是拿下折腾修复练手

收回来的样子   总体品相还是凑活的 划痕不多 但是两只辐射盆泡沫边都坏咯 毕竟20多年的老东西咯

背面  刨花板有边缘粉化  贴皮略有开翘

右声道辐射盆边一个大洞

右声道辐射盆边一个大洞1处开裂

左声道辐射盆边1个大洞 3处开裂

试了下机   非常不错  都正常出身   就是辐射盆边都坏了  漏风   风很大   半米远都能感觉到
因为自己有这个机器  小时候就拆过   准备试着换泡沫边  正好也拆开给大家看看
低音喇叭6.5寸的  还好喇叭的边基本没问题   有一只有一点裂  凑活涂了点胶将就咯

辐射盆的背面  有弹波片的  塑料支架  不过还是效果挺好的

6.5寸的低音喇叭  双磁钢的  当年厚膜功放的组合机这种配置还是算不错咯

6Ω的低音喇叭

音箱上半截的三个喇叭  跟辐射盆一块儿装在音箱面板上的   有独立腔体

3寸的全音域的喇叭  也是双磁钢  一直觉得这个喇叭效果挺好  收的时候心想  要是别的喇叭都坏了  这两喇叭没坏也就值了 用这做个小迷宫箱应该不错

侧面的另一个3寸喇叭  这个就次多了  记得当年DM单上写的是“对角线环绕扬声器系统”  原厂设计的是单独接的功放的一路环绕输出  实际环绕效果嘛  基本连个响都听不到

额  寒碜的高音  没办法  当年组合机基本都这样  基本属于装饰品

箱体里面  没有吸音棉证明确实是原装货  接线柱背后有个简单分频器

两只辐射盆泡沫边坏的厉害  且老化严重  一摸就渣  没法补  只能换
没有溶胶剂  配合热风枪一点一点撕的  可惜有只辐射盆被烤变形了点
买了8寸泡沫边套上   尺寸正合适

第一次换边  找了视频学习  可惜看上去简单  实际操作还是要技术的啊   真TM难看   不过好歹还是粘上咯  也算是成功修复

装好 收工  满血复活   应该还能再战20年吧

另一只换边的辐射盆  下边缘的辐射盆被热风枪吹变形了点  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罩一上也啥都看不出来

总结下  喇叭换边还真是不好弄  涂胶水的量  盆边位置调整  都不好弄啊  不知各位大神有啥诀窍么

以上

网友:
我也有对松下组合上的音箱,现在在电视边上用车机带着当主力音箱,效果很不错

网友A:
也有个喇叭老化了,想换边的
但是真心不敢弄,技术上不达标
不过推测是要拿出振膜,然后贴合好了,再装回去
难点在拆时候,不能把线圈弄变形
贴回去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
松下这音响设计有点特别,里面没吸音棉可以自己加点进去,效果可能会好点吧

网友:
20/30年了,泡沫边到现在已经是很坚挺了!
90年代7K多买的是有钱人啊!十平房子的价!

网友B:
高音换个十元的应该比它好

网友(2020-08-01):
引用 网友B:
高音换个十元的应该比它好

突发极想,加一个三寸全频喇叭和前面3寸那个并联在一起,会不会出声或者是会烧坏哪一个,有没有可行方案?

网友(2020-11-11):
我也有一对!木箱拿楼房防水胶补了一下!全部刷的防水胶!有点像沥青! 辐射盆和你的一样!前几天刚刚买的胶水修补的!前面的塑料框拿胶带封的!修修补补又能奋斗好几年!这两只箱子的低音真的不错!我拿TDA7850推的!相当给力

网友:
不错的老货,用料挺实在的,过去都是土豪玩的东西,没钱那能玩的起?

网友:
原来外面的大喇叭是假的 只是辅助振膜 里面才是真的啊

网友:
我家里应该还有套505,好像98年买的,音箱比这个少一个喇叭。

网友C:
压电高音重播吉他和古筝之类的乐器还是不错的,低音辐射器一般都是橡皮边的。

网友:
可以呢 看起来 ,像是鼎鼎有名的大音圈喇叭。 这箱子 已经很OK了 分频器都是人认真做的 不像很多箱子 就一个电容 。

网友(2021-03-03):
你好啊,劳烦问下松下CH717X的音箱怎么拆啊?我的音箱有一个声音开大了低音里面就咚咚的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用手按住低音喇叭则咚咚声基本没有,所以想拆开卡看看,劳烦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个喇叭老化了,想换边的
但是真心不敢弄,技术上不达标
不过推测是要拿出振膜,然后贴合好了,再装回去 ...

想错了,不用拆振膜的。直接把原橡胶边清理一下,新胶边涂好胶水,轻轻压进去,贴合好了把多余的胶水擦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电高音重播吉他和古筝之类的乐器还是不错的,低音辐射器一般都是橡皮边的。 ...

压电扬声器是高阻抗,并联在4-16欧姆扬声器上根本发不出声音,多年前曾经用变压器阻抗变换升压后才听到响声。

网友:
折腾产生乐趣,点赞拆机乐园!

网友(2022-03-10):
刚入手一对,就是左右声音大小不一样,想拆开看看里面的喇叭,不知道怎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