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做开关

楼主(2020-04-04):
如图,npn三极管我用作这样做开关行不行?就是正电压经过三极管点亮发光管

网友A:
三极管基极必须要加上偏置才行。否则不行。

像这样。发光管要多个串联,

网友:
要把三极管放接地端,你这样放基极和发射极无法形成正偏

网友:
在这类控制中,三极管一般在饱和导通状态,LED的电流由串联的电阻限流。另外,基极没有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基极必须要加上偏置才行。否则不行。

像这样。发光管要多个串联,

用了这物理开关,三级管都可以省了。

网友:
三极管导通之后,led就可以安息了!

网友:
三极管基极上接开关,开关容量可以取非常小,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类似继电器)。

网友:
可以调成恒流状态最好射极接地LED串电阻

网友B:
LED接发射极三极管无法进入饱和状态,建议将LED改接到集电极以降低管子功耗。

网友(2020-05-07):
NPN管作为开关使用带LED灯,必须LED放在集电极,不能放在发射极,并且还要加恒流电路或电阻限流。

基极的控制信号要加适当的电阻,不能超流烧基极。计算好电流,确保三极管能进入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接发射极三极管无法进入饱和状态,建议将LED改接到集电极以降低管子功耗。 ...

只要基极电流足够大,就可以进入饱和状态,不管发射极接不接LED。

网友(2020-06-11):
给个图,你自个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