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脑洞大开之手机纳米膜修复眼镜,失败了……

楼主(2020-04-04):
旧树脂眼镜戴了几年花了,换了一副度数一样的眼镜,旧眼镜就留着做备用镜。
清洗旧眼镜时看着磨花的镜片,就想着是不是还能抢救一下,想到现在火热的手机液体纳米膜,是不是可以把镜片划痕填补?至少能清洗清晰点~

正好论坛有试用版的液体纳米膜出售,几块钱也不贵,就买来试试~~·

按照步骤一步步做好,结果……翻车了,做完反而更模糊了!!!晕,只好洗掉……

网友A:
去眼镜店抛光重新镀膜呀

网友:
哈哈哈哈
这个膜说句实话,好像差评的不少呢
眼镜就不用想了,个人修复可能性几乎为零,很好奇膜是怎么镀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眼镜店抛光重新镀膜呀

真的可以吗?我在网上查了都说树脂眼镜是没法抛光的,抛光了度数也改变了……镀膜成本还高

基本上是树脂眼镜花了就要换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可以吗?我在网上查了都说树脂眼镜是没法抛光的,抛光了度数也改变了……镀膜成本还高

基本上是树脂 ...

哦,树脂对呀,我都是买玻璃片

网友B:
眼镜不要用东西擦,擦容易花,用水洗就不会花。洗的时候往镜片上滴一滴洗洁精,洗完冲洗干净后甩一甩就可以了,别擦

网友:
恕我直言,这就是个坑货……就是一瓶易挥发的液体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网友:
可以考虑试试汽车翻新大灯的那个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镜不要用东西擦,擦容易花,用水洗就不会花。洗的时候往镜片上滴一滴洗洁精,洗完冲洗干净后甩一甩就可以 ...

平时我基本上就是这么护理的……但用了几年还是不可避免的花了,没办法

网友C:
这个貌似可以试试用修复车灯表面那个熏蒸修复液,效果如何请回复一下

网友:
这个玩意是 皇帝的新装吧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除非确定镀膜价格比换新镜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貌似可以试试用修复车灯表面那个熏蒸修复液,效果如何请回复一下 ...

看了下使用方法,那个需要完全打磨一遍镜面再修复,这绝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