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地摊喇叭打算换功放ic,这两种可以直接代换吗?

楼主(2020-04-04):
18650供电,只有3.6-4.2v,
感觉声音不是很大。

mt6903的参数
5v      3w
3.6v   1.52w
这样看,这东西的功率不是很大。

打算置换这种功放ic,
HX8358
最高电压可以达到7v  5w。
就是第三脚参数不一样。
把8358的第三脚悬空可以吗?
音频输入的负极接地吗?

网友:
3脚接地是选择AB类,那还是接地吧!AB类听感好一些?

网友:
3脚的功能为模式选择,不能悬空吧。

网友A:
就这喇叭再换什么功放也是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喇叭再换什么功放也是白搭。

只是想增加音量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喇叭声音太大就会喉咙嘶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