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的神奇故障 WIFI有信号 开网页看视频卡

楼主(2020-04-04):
家里新居,昨天刚装的联通200M光纤,华为光猫,1个千兆口那种。关掉光猫WIFI,网线直连K2做家里的公共WIFI发射机。

房子刚装修,还没住,所以是临时凑合,这个K2也没折腾,还是官方的固件。

过程很顺利,插上自动就能上网了。

症状:

隔三差五的,看优酷之类的就卡死了。华为手机第一次连WIFI,半天打不开网页,要等很久才行。苹果手机干脆就说这个WIFI不能上网。苹果手机手动改WIFI设置,把DNS改成8.8.8.8就能打开网页了。过一会儿又不行了。

装修家里有点忙乱,我也没仔细看官方路由器设置,看了也是一知半解的,怀疑是DHCP,DNS之类的需要设置?

求教达人,给点指点,是我啥玩意没设对么?

默认不是就应该光猫插网线到路由器,自动上网么?也不用路由器拨号。

那根网线是装修埋的秋叶原六类线,水晶头是我自己压的六类非屏蔽头,我手法生疏,但是测线器测了也通啊

网友:
2个可能性:
1、网线插lan口导致DHCP 冲突
2、原版固体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重新设置DNS就好了,不知道是K2 的问题还是网络的问题,恢复出厂设置也一样-----------------------------------------

网友:
用的是高恪网络的固件~~~~~~~~~~~~~LZ用的是那个固件~~~

网友A:
官方固件你也敢用?

网友B:
两个路由器的DHCP在打架

网友:
K2需要刷固件就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固件你也敢用?

这个是家里最后一个没糟孩子毒手的K2了。一直闲置吃灰,拿到装修工地临时用用,所以啥也没折腾。

不过我有次手痒痒,给自家存的K2弄了个啥啥控制台,刷固件倒是容易,那我回头刷那个华硕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路由器的DHCP在打架

谢谢指点,那是不是我把联通官方的华为路由器DHCP功能关了,或者改成固定的就行了?

联通官方设备那系统真乱,安装还故作神秘,不许业主自己设置,安到我家,他们遇到别的事着急,忘了改密码。

其它邻居的密码都给改了,自带那个破WIFI都关不上

网友C:
刷个固件吧,老毛子或者集客AP,信号比原版强很多,老毛子5G差不多和原版2.4有的一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个固件吧,老毛子或者集客AP,信号比原版强很多,老毛子5G差不多和原版2.4有的一比了 ...

这个房子,隔墙多的两个卧室,我都装了快捷酒店那种插座AP。计划K3当主路由器放客厅一角。餐厅和厨房是开放的,书房和客厅没有硬隔断,我觉得以K3的功率应该足够了。

目前简单测试,电脑主机放书房墙角,K2放电视墙,信号最不理想的位置,用单独买的intel无线网卡,5G能跑几乎全速。

K2都能凑合,将来换K3问题不大,目前对信号强度要求不高,看中稳定性,这会儿正在给K2刷成华硕AC54

网友D:
把K2的DHCP关掉,从光猫过来的线接任意LAN口,当个纯无线AP用吧。
另外看下光猫的四周,有些光猫会带有无线的硬件开关,不通过进管理页也能实现开关无线网和WPS连接。

楼主:
刷了个华硕的  但是LOGO  显示是P啥啥的固件

开始真的一切完美,理想,测完,断电,把路由器挪窝放置,又出灵异了。无线5G线路一切正常,2.4G线路网速超级慢,1M只有!!不知道为啥,疯了。我把2.4关了,当个纯5G路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K2的DHCP关掉,从光猫过来的线接任意LAN口,当个纯无线AP用吧。
另外看下光猫的四周,有些光猫会带有无线 ...

不是应该插WAN口么。。。我小白

网友:
咋回事?我到K2P近来也是类似问题,高恪,华硕固件都差不多,改天刷个老毛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固件你也敢用?

用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K2的DHCP关掉,从光猫过来的线接任意LAN口,当个纯无线AP用吧。
另外看下光猫的四周,有些光猫会带有无线 ...

谢谢指导,光猫网线插入K2的LAN口,WIFI现在彻底正常了。。。。。。。

找外地朋友要了个他某宝买的破旧AC9,到手再测测

楼主:
更新哈,我真不知道这是为啥。朋友送我的某宝版本AC9到了,是电信标,博通的,感觉信号强度不如K2呢,但是毕竟是千兆的,而且硬件也不算差。

测试了,现在的囧问题是。。。。。。。。。2.4G信号比K2好,在书房台机测试能有10M的水平了,反而5G,虽然信号弱,但是几乎能跑全速。

这是为什么,2.4信号为什么反而不行了呢

我以前住的房子,网线拨号版本的宽带,完全无这个问题

感觉现在,只要是这个华为光猫出来的网线,插哪个路由器,2.4都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