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72V铅酸电池充电器,带载时输出电压88V正常吗?

楼主(2020-04-04):
电动车充电器出问题了,上一次就出现过绿灯不充电,这一次因为是先插的充电器,后进屋插得插线板插头,没注意充电器指示灯,结果冲了一晚上没充上电。

赶紧打开看看自己能修不,这不测不要紧,一测: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好。。。

之前测过充电器输出电压,空载电压83.1V,平均13.85V,因为公司UPS电池电压平均就是13.8V,我也就一直认为铅酸电池充满电压就是13.8V,计算6节电瓶,平均每节多了0.05V,所需平时充电冲了很久我也不怕把电瓶冲坏。

今天又出问题,想着拆开看看是哪里坏了,修不了就赶紧买一个新的,因为电动车不在跟前,就拿了个吹风机当负载,看看是否能转灯,顺便测测充电电压和电流,结果一测就傻眼了,空载电压83.1V,带载电压88.52V。

所以特来请教下大家:
1、72V充电器充电时输出88.52V是否正常?
2、还有就带散热片的大功率二极管两端并联的RC吸收电路,电阻发烫正常吗?热成像仪显示温度都105度了。

空载电压和电流:

带载电压和电流:

带载时RC吸收电路附近温度:

发黄部分就是RC吸收电路:

电子负载,比灯泡功率大多了::lol:

网友A:
。。。我的充完电欢乐表90伏,实际虚高2-5伏不等,铅酸的毛病用用或者过放不平衡一直冲的话单节实际达到15伏,新的话14.4*6=86.4.实际88左右。所以我认为,正常。但是我买了金科德定时器,谷电开冲8-9小时,差不多就满了,否则我的充电器没自动断电功能一直打嗝冲

网友:
13.8V是浮充电压,像UPS设备和汽车电池等长期浮充的都是这个电压,电动车这种一次充满的至少14.5V,15V都可以,88V没多大问题

网友:
本来带载时电压就要比空载高的哦

网友B:
同款电吹风,古董货啊

网友C:
三段式铅酸充电器,首先恒流充到最高电压,然后转浮充电压保持一段时间最后完全断开。你这表现很正常啊。
现在大多数充电器都把充电最后一段完全断开给省略了,而且浮充电压调的偏高,长时间充电对电池很不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充完电欢乐表90伏,实际虚高2-5伏不等,铅酸的毛病用用或者过放不平衡一直冲的话单节实际达到15 ...

欢乐表也不至于这么不准吧,用定时器确实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电吹风,古董货啊

手把电木裂缝了,前段时间收拾屋子差点扔掉,没想到还能派上用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段式铅酸充电器,首先恒流充到最高电压,然后转浮充电压保持一段时间最后完全断开。你这表现很正常啊。
...

感谢,原来是这样,对铅酸充电不是很了解,我这个就是省略了断开这一步,导致有次转灯很久了,拔电源的时候我还专门用万用表测试电压,看看会不会因为忘记拔电源把电瓶冲坏,一看83.1V,和充电器空载电压一致。

网友D:
铅酸一般三段式充电器 充电电压 浮充电压是两个不同电压,例如12v蓄电池充电电压14.4v 浮充电压13.2~13.8v  72v就是6串14.4x6=86.4v

某些厂家充电特征曲线不一样会稍微高一点14.7v  x6=88.2v  所以个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不用太过担心。

网友:
铅酸高点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一般三段式充电器 充电电压 浮充电压是两个不同电压,例如12v蓄电池充电电压14.4v 浮充电压13.2~13.8v  ...

谢谢,这样我就放心了,还以为充电器坏了,因为之前买过用于蓄电池的航嘉UPS不间断电源板,无论接不接电瓶,输出电压都是13.8V,还以为所有充电器都是这样。

网友E(2020-05-17):
看楼主的充电器和我手里的一样(朋友的充电器,坏的),场管和3842周边贴片电阻炸了,R2也炸了,不知道具体阻值。能否拍照3842周边贴片和R2电阻,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的充电器和我手里的一样(朋友的充电器,坏的),场管和3842周边贴片电阻炸了,R2也炸了,不知道具体 ...

最近忙,改天帮你看一下,还好收拾屋子没扔。。。

另外我直接买了朋友介绍的西普尔充电器,真正的三段充电,非常不错。

网友:
12V电池上限14.4下限10.5,48V充电58-59,绿灯54-55,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