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问大家这个变压器接回去能用吗?

楼主(2020-04-04):
低音炮初级线圈无阻值

网友A:
都拆成这样了还能用吗(偷笑)找个饮水机电子制冷电源板,改改电压,估计得+18v左右。再弄个滤波电路,试试吧!我也是蒙的

网友:
短接保险就可以用了,当然要做好绝缘。只是失去了过温保护。

网友B:
学生年代经常这样子处理。穷学生,能省一块嫌一块。

网友:
量量初级通不能,次级通不通,初级和次级之间通不能,前两个一定要通,后一个一定要不通
然后再量量前两个都有没有阻值,没阻值就扔了吧,有阻值才能用

网友C:
温度保险,测下线圈阻值正常不?正常短接问题不大

网友:
温度保险,正常短接问题不大,不过,最好接个回去,过热才不会烧毁

网友:
这个温度保险遇到过好几次坏的,其他都正常,变压器也不热,就是温度保险坏了,短接了就一切正常。

网友:
没问题,可以用,做好绝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拆成这样了还能用吗(偷笑)找个饮水机电子制冷电源板,改改电压,估计得+18v左右。再弄个滤波电 ...

改这事儿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保险,测下线圈阻值正常不?正常短接问题不大

50多欧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生年代经常这样子处理。穷学生,能省一块嫌一块。

电子市场买一个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生年代经常这样子处理。穷学生,能省一块嫌一块。

电子市场买一个多少钱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