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ROSE DIY』做一个小手捻钻。

楼主(2020-04-04):
小电磨换了万能夹头,原来的夹头淘汰了。

放着没啥用,不如想办法物尽其用。

找了一把垃圾螺丝刀,淘宝买手机配件的时候一般都会送。

加热螺丝刀头,然后用钳子直接拔出来。

在手柄上找个粗细差不多的位置钻孔。
钻孔的时候要一边浇水一边钻,不然塑料受热了以后黏糊糊的。

钻好孔以后把夹头插进去试试。

孔钻的有点歪,基本没有同心度可言。。。这就比较头疼了。
索性直接把孔扩大一点,然后灌点AB胶进去。把夹头用力插到底。

找个长点的东西夹在夹头上。

趁着AB胶水没干的时候,直接垂直按在桌面上,一边转一边调,直到AB胶干了定型。
只能调个大概,不过比之前已经好多了。

反过来夹在电钻上,把突起这部分用锉刀打磨一下。不然原来的防滑套套不进去。

做好以后的样子。
虽然同心度不咋地,但是也能凑合用!

网友:
这个办法好,废物利用

网友:
找根树枝做个弓就能拉了

网友A:
撸了6.9的美耐特,就不费这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了6.9的美耐特,就不费这功夫了。

有些时候手捻钻的作用是电动工具取代不了的

网友:
三根皮条一根棍,搞出来就是我爹那个手钻了,只是这个要小的多,我爹是老木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时候手捻钻的作用是电动工具取代不了的

求倒贴500赠送,让你得瑟╰(‵□′)╯

网友:
MM手艺不错的哈哈

网友:
我的电磨也换了万能夹头,但想不起来扔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撸了6.9的美耐特,就不费这功夫了。

有些时候电动工具没手感,不是松,就是紧,最后还是要手动调,

网友:
想知道你的万能夹头好用吗?我买的同心很差

网友:
依然是图文并茂娓娓道来,依然是持之以恒地熬到凌晨定点发帖,依然给个赞

网友:
雪MM就是心灵手巧

网友:
肉丝MM脑洞大开,什么鬼主意层出不穷。。。。

网友:
这手柄劲大了容易碎

网友:
肉丝MM脑洞大开,什么主意层出不穷。。。

网友:
厉害啊,这么都行

网友:
不错乍一看和买的手捻一样

网友B:
这手捻钻比我买的那个秀气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手捻钻比我买的那个秀气多了。

你这好大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