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力拓LT-P2移动电源

楼主(2020-04-04):
没忍住,又入手一个,拆开后看主芯片是IP5306:2.1A充电2.4A放电高集成度移动电源SOC。

简介
IP5306是一款集成升压转换器、锂电池充电管理、电池电量指示的多功能电源管理SOC,为移动电源提供完整的电源解决方案。
IP5306是高集成度与丰富功能,使其在应用时仅需极少的外围器件,并有效减少整体方案的尺寸,降低BOM成本。
IP5306只需一个电感实现降压与升压功能。DC-DC转换器工作在500KHz,可以支持低成本电感和电容。
IP5306的同步升压系统提供最大2.4A输出电流,转换效率高至93%。空载时,自动进入休眠状态,静态电流降至50μA。
IP5306采用开关充电技术,提供最大2.1A电流,充电效率高至97%。内置IC温度和输入电压智能调节充电电流。
IP5306支持1/2/3/4颗LED电量显示。
IP5306采用ESOP8L封装。

特性
同步开关充放电
2.4A同步升压转换,2.1A同步开关充电;
升压效率高达96%;
充电效率高达97%;
内置电源路径管理,支持边充边放;
支持负载大电流线补功能;
充电
自适应充电电流调节,匹配所有适配器;
充电电压精度:±0.5%;
支持4.20/4.30/4.35/4.40V电池;
电量显示
支持4,3,2,1颗LED电量显示;
功能丰富
按键开机;
内置照明灯驱动;
自动检测手机插入和拨出;
低功耗
智能识别负载,自动进待机;
待机功耗小于100 μA;
BOM极简
功率MOS内置,单电感实现充放电
多重保护、高可靠性
输出过流,过压,短路保护;
输入过压,过充,过放,过流放电保护;
整机过温保护;
ESD4KV,瞬间耐压12V.

目测容量还行,应该不到10000。正在测试容量。

楼主:
测试完容量回帖
容量不行呀,考虑是不是要退货呀。

网友:
谢谢分享。。。。。拆解详细,图片清晰,好贴。。。。

网友A:
力神电芯,看着还不错。

网友:
好像英集芯IP530X有2到6分档,好像最后一位数字大的好些,类似SY7063到SY7066。自从一个旧的和一个新的,小米2万快充输出版都鼓包漏液后,不敢再碰不可更换聚合物充电宝,一种尽量收旧的羽博品胜,最喜欢价格实惠电路板故障电芯好的,再买免焊接充电宝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神电芯,看着还不错。

电池无标呀,旁边是小米的电池。

网友B:
看着还行,多少钱入得呀?

网友:
自带插头好评,可惜没有快充

网友C:
三条小辫,美少女风
价格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行,多少钱入得呀?

30包邮,字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条小辫,美少女风
价格几何?

容量更新,不达标,不建议购买。

网友:
看用料还不错哈

网友:
超额了,能启动汽车吗

网友:
还是小米更实诚点

网友:
38.5Wh的容量放出23Wh也才60%,实际打个8折也应该有30Wh才合格啊。

网友:
謝謝分享  都4.4V了。。。。。

网友(2020-06-19):
这么放是不准的,得放电池测容量,保护板转换还要耗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