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12v电锤双电凑单后288 值得买吗?

楼主(2020-04-05):
jing东现在活动,双电凑单后288 值得买吗?好像价格不错哦。

网友A:
这个东西最好还是要配套的,就是如果你有东成的12V电钻,就买一个裸机或单电的,电池通用,同理如果你有大有或威克士的就买它们家的

网友:
三件7折,可以和别人拼单购买,比较划算。

网友B:
12v用在螺丝刀还行, 电锤就算了, 这么低的电压冲击能量可以忽略不计了
而且最坑的是东成的电锤从来不标记冲击能量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用在螺丝刀还行, 电锤就算了, 这么低的电压冲击能量可以忽略不计了
而且最坑的是东成的电锤从来不标记冲 ...

主要是买来家用打个小洞而已,应该够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最好还是要配套的,就是如果你有东成的12V电钻,就买一个裸机或单电的,电池通用,同理如果你有大 ...

好的,明白

网友:
朋友有大有的12V电锤,打混泥土费劲费时间,6mm内凑合用用

网友C:
12V 的  6MM的洞  混凝土10多个电池完蛋。力气很小,打得很慢。
这个前年好像是240左右吧 双电。

网友:
跟大有1702似曾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 的  6MM的洞  混凝土10多个电池完蛋。力气很小,打得很慢。
这个前年好像是240左右吧 双电。 ...

你的回复解毒了,那还是不买了。老老实实用有线的

网友:
锂电轻锤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就是5401

网友D:
这价格可以买大有5401机头了,再花190买个20v电池,然后你就可以拥有大有20V系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可以买大有5401机头了,再花190买个20v电池,然后你就可以拥有大有20V系列了…… ...

买不到吧,咸鱼大有5401裸机都要300元,充电器也要100多吧?你是怎么买的啊?详细说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