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个压力表,psi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05):
(图片)

网友:
psi表示的是磅每平方英寸,是一个英制的压力(压强)单位,定义为每平方英寸面积承受1磅重量所产生的压力。

网友A:
你真懒  帮你百度   “PSI(Pounds per square inch),是一种计量单位。P是指磅力pound,S是指平方square,I是指英寸inch,美国习惯使用psi作单位,意为磅力/平方英寸。把所有的单位换成公制单位就可以算出:1bar≈14.5psi”

网友:
1psi=6894.757Pa=0.07031kgf/cm²=0.06805atm=703.070mmH2O=51.7151mmH

网友B:
中文译成帕斯卡,

网友:
一个大气压BAR约等于0.1兆帕(MPa)

网友:
打赏不上,容后
psi,国际气压计量单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文译成帕斯卡,

不是吧,别胡说

网友:
这个表的量程适合测轮胎气压。

网友:
PSI(Pounds per square inch),是一种计量单位。P是指磅力pound,S是指平方square,I是指英寸inch,美国习惯使用psi作单位,意为磅力/平方英寸。

网友:
看上去像汽车低压轮胎用的,山地车和公路车用量程不够。C型管的准确性好些,超市里卖的胎压计有些是齿轮齿条螺旋弹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中文译成帕斯卡,

帕斯; 普赛。

我们无视它就好了,有bar即可,简称公斤。

美帝就喜欢特立独行:磅,英里,加仑,帕斯

网友:
PSI是一种计量单位。P是指磅力,S是指平方,I是指英寸,意为每平方英寸受到的磅力。一般在国内的各种标准压力表以及通用的压力表现实装置均有MPA和PSI两种标识。

网友:
做的很精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别胡说

不好意思,真回答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帕斯; 普赛。

我们无视它就好了,有bar即可,简称公斤。

不好意思,回答错了

网友:
帕斯艾,,巴,,,公制一般是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懒  帮你百度   “PSI(Pounds per square inch),是一种计量单位。P是指磅力pound,S是指平方square ...

不是懒是故意问,骗回复的

网友:
跟我的电动车的气压表差不多。

网友:
温总解释的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