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了个平板 台电的X10HD,发现这里烧了

楼主(2020-04-05):
红圈的二极管烧了,  目前症状是 USB 无供电,充电正常,OTG外接USB 设备无反应(用外接供电的USB HUB设备正常)电池好像耗电很里厉害,7000毫安的基本上2个小时不到就耗完了

已经看不清型号了,不知道是否可以用别的二极管代替

楼主:
电感边上的电压是3.6v(右边) 感觉是电池电压,  另一边无电压,估计是击穿断路了

网友A:
直接找个二极管代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个二极管代替就好了

这样没问题的吗

网友(2021-01-28):
引用 楼主:
这样没问题的吗

楼主用的什么二极管替换的,修好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边上的电压是3.6v(右边) 感觉是电池电压,  另一边无电压,估计是击穿断路了 ...

楼主的修好了没,用的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网友(2021-09-10):
我也有这款,和你的一样,故障也一样。实际是用的xs1308升压电路,升到5v供usb用,那是个快恢复二极管,建议不换,这板设计有缺陷,我换上后,发烫严重,最后主板报废了

网友(2023-04-05):
这个平板屏幕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