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组装床头有源小音箱

楼主(2020-04-05):
一直想要个床头音响,音源有了就缺个有源小音箱。半年前TB上搜到了L型小音箱这款,评价不错。又找了一款数字功放小板,笔记本电源是朋友送的,组装到一起还需要连接器件---方型管材,不管是塑料的或铝合金的都可。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待(经验).......前几天终于等来了铝合金方管,于是开工动手。。。。。。

铝合金方管

画线

全家福

笔记本电源

功放板

光板无毛

主控芯片

ss54肖特基二极管

局部

电源开关

电源插尾

音箱 【阻抗】8Ω  【功率】额定12W,峰值45W

大R字(右声道标记)和厂家痕迹

大L字(左声道标记)和厂家痕迹

45度锯开

分离

功放板装入

侧面

正面

玩上瘾中间忘拍照了,黑白双煞试音

各个方向展示

顶端

底端

完!谢谢观看。

网友:
床头音响搞这大的功率是准备睡前来点disc的意思?这类建议用锂电池和手机充电头带8403之类的5w功率足够了,再顺带加上多彩灯和蓝牙还可以随时用手机放催眠音乐

楼主:
本来是要个3到5W的,结果被评价带偏了,搞了个功率大点的,个头也不小,唉 。。。。

网友A:
这种电感用到数字功放中,貌似以前没见过,不知合适与否?

网友B:
没想到这是床头音箱啊,大个,跟捆炸…药似的

网友C:
一个车机都解决了,蓝牙,fm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感用到数字功放中,貌似以前没见过,不知合适与否?

成熟产品,没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这是床头音箱啊,大个,跟捆炸…药似的

音量可调小点,在加上定时插座,到时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车机都解决了,蓝牙,fm等

主要是相中这款音箱了。

网友D:
照片清晰  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清晰  舒服

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E:
这对音箱是从哪里拆一下来的?电视机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对音箱是从哪里拆一下来的?电视机上吗?

马云家搜的

网友F:
楼主折腾的不错!不过我不喜欢数字音响的那种生硬,更偏向那种模拟的如1875芯片的声音令人陶醉,百听不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折腾的不错!不过我不喜欢数字音响的那种生硬,更偏向那种模拟的如1875芯片的声音令人陶醉,百听不厌! ...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没听过这种喇叭,但一般来说,这类喇叭多是电视中的,为了超薄空间,喇叭也特意做得薄,音质也要妥协,要么磁钢薄 要么纸盆平,无论如何,这些都会对声音带来不良影响,同样的制作工艺,这种不如长方或椭园的,椭园不如正常的。

网友:
厉害,要我20块淘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