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脚插头与电击手指三个烧焦点

楼主(2020-04-05):
前天下午在单位某办公室拔除个三脚插头不幸被电击了!当时整条左臂瞬间震颤,查看手指已出现三个烧焦点且有灼痛感!

就是这个插头,插座距地面比较低

因右手抱着笔记本电脑,而使用左手这个角度拔除插头的

这样就看清楚了,电线外皮已破损

裸露出铜线

打开插头看看,不知是何人安装的

可见线头有短路拉弧情况发生

重新安装一下吧

看起来好多了

刚发帖前又拍的照,触摸尚有疼痛感!

网友:
线和插头都换了吧,不到十块钱还安全

网友:
插头里面要压紧

网友:
220v电压这样也电过我路过,电能吸住手指

楼主:
那个压条已缺失了。。。

网友:
插头和线接头处没有保护,时间长了就会折断漏出铜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压条已缺失了。。。

不压紧,不耐拉

网友:
看上去没一体封装的安全,导线有些地方应该加点热缩管加固。我以前被苹果电源高压侧电容麻过,还好没弄刚拔插头的机箱电源。

网友:
电你一下,看见就怕

网友:
曾经也触过电,手臂要麻木好久的

网友A:
人没事就好!接插头线时我最在意的就是电缆根部的固定和绝缘增强。
我也被插头电击过多次,有区别的是:电击的部位是插头根部。
个人喜欢这种美标、插脚根部带绝缘的设计,这种设计很科学很安全,在插头拔出的过程中即使不小心摸到插片根部也不容易被电击,当插头脱离露出金属部分的时候,插片基本已离开插座的啮合铜片,不知为什么国标不采用这种设计。

网友A:
这种结构的美标、欧标插头都很安全,根部带绝缘。

网友:
差点就壮烈了

网友:
这种好事我也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没事就好!接插头线时我最在意的就是电缆根部的固定和绝缘增强。
我也被插头电击过多次,有区别的是:电 ...

研究的很细,就需要有这种爱琢磨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的美标、欧标插头都很安全,根部带绝缘。

把国标的根部热缩上一小节套管,也许安全许多。国人设计爱抄袭,不喜欢标新立异~

网友:
这个坛子里的老鸟,没有电过的举手

网友:
与插头没关系,是插头处的电线漏电了。原以为三角插头电了手指三处呢

网友:
电线固定卡子没装

网友: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闻到烤肉的香味了哪??不被电击几次的,都不好意思说是数码之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