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爱玛电动车的博世充电器,想当个电源使用,空载不输出,怎么改一下?

楼主(2020-04-05):
爱玛电动车的博世充电器,48V20ah,想当个电源使用,可是空载不输出,怎么改一下?让他变成48V电源使用。
空载量输出1V左右,应该是有保护措施,请问怎么样改一下,让他可以直接空载也正常输出电压呢?
论坛大神画的类似款式的电路图。

网友:
连接ab两点看看电压有多少

楼主:
AB无电压。
直接将可控硅短接,空载可输出56V左右电压,带负载能到0.6A。但是一旦超过0.6A,电压直线下降到21V左右,一直持续到3A,电压都在20V左右。

网友:
短接这两脚

网友A:
连接ab两点试试

楼主:
连接AB,没有作用。输出还是1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ab两点试试

对的。短路可控硅的AK极,肯定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
绕过可控硅

楼主:
直接将可控硅短接,空载可输出56V左右电压,带负载能到0.6A。但是一旦超过0.6A,电压直线下降到21V左右,一直持续到3A,电压都在20V左右。

网友B:
这种带输出电压检测的,光短路可控硅,输出电压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带输出电压检测的,光短路可控硅,输出电压会不正常

9楼的说得对

网友C:
跳过最后面的可控硅就ok。

网友:
看楼主画的手工图。就知道身上带有好几把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过最后面的可控硅就ok。

直接将可控硅短接,空载可输出56V左右电压,带负载能到0.6A。
但是一旦超过0.6A,电压直线下降到21V左右,一直持续到3A,电压都在20V左右。

网友:
再在c点外加一个5v电压试试。

网友:
点编号14另一端接哪里

网友:
楼主厉害啊,充电器这么复杂的电路都能手工跑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