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加OKGY,为什么跑圈掉速这么历害?

楼主(2020-04-05):
有没有朋友指点下,实在找不出其它他什么原因了,这可是有缓存的啊,跑起来跟XT一样。
图片上是刚开始,后面有时还会掉到个位数

网友:
K9OKGY8S7M么?19NM颗粒。。。速度就是这样的。过了slc cache就降速。。两片四通道写入100左右。读取不降。

网友:
2楼说法正确。
19nm 2D tlc就这德行,要想不掉速,贴3D颗粒。

网友:
不是所有OKG都是不掉速的OKG。。。

网友:
所以三星闪存型号要看全,一个字不同就能天差地别。

楼主:
哈哈,全都是泡沫~~~

网友A:
才256G的TLC就想不掉速?开玩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256G的TLC就想不掉速?开玩笑呢

哈哈,我看有人个网友的2258H HY的颗粒,跑圈400多,应该是3D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256G的TLC就想不掉速?开玩笑呢

如果是三星3D的颗粒,256G也可以维持在250M左右不掉速。

网友B(2020-05-21):
四贴OMG全盘将近400不掉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四贴OMG全盘将近400不掉速

楼主的是K9OKGY8S7M,你说OMG的事儿是不是有点L嘴不对M唇

网友:
TLC模拟的SLC 开心模式完事了肯定掉速啊 没毛病

楼主:
哈哈,玩这个东西就像拼积木,不同的颗粒,找最合适的主控和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是K9OKGY8S7M,你说OMG的事儿是不是有点L嘴不对M唇

我只是想说TLC也有不掉速的,评论那些TLC掉速的不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