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谁有联想Z400笔记本电脑无线网卡驱动发个上来

楼主(2020-04-05):
求助,谁有联想Z400笔记本电脑无线网卡驱动发个上来,手贱删除了,网上找不到…多谢了

网友A:
也不知道你说这个网上找不到是在哪个网上找的
我觉得你应该去联想官网,一般情况下那上面有你电脑的所有驱动。

网友:
什么系统的啊,实在不行按硬件id搜索也能找到啊,或者xx精灵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知道你说这个网上找不到是在哪个网上找的
我觉得你应该去联想官网,一般情况下那上面有你电脑的所有驱 ...

官网都没找到,你信吗,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网友B:
安装 “联想驱动管理软件”,他自己会下载官方驱动
https://driverdl.lenovo.com.cn/l ... /LenovoDM_Setup.ex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 “联想驱动管理软件”,他自己会下载官方驱动
https://driverdl.lenovo.com.cn/lenovo/DriverFilesUpl ...

W10系统,问题是现在插网线没反应了

楼主:
谁有安装包发个上来就好了声卡驱动,蓝牙驱动都被删除了

网友:
如果是没有改配的机器,我不信官网找不到驱动。把机器序列号发上来吧,大家帮你找就是了。如果有卡的VID PID,也可以从其他渠道找到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 “联想驱动管理软件”,他自己会下载官方驱动
https://driverdl.lenovo.com.cn/lenovo/DriverFilesUpl ...

不知人家有线能不能用,不然装了也无法上网下载啊

楼主:
序列号是这两个吗吗

网友C:
手机连数据线到电脑,共享手机网络,电脑就有网络了,再鲁大师、驱动精灵什么的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连数据线到电脑,共享手机网络,电脑就有网络了,再鲁大师、驱动精灵什么的就OK了。 ...

都试过了没反应

网友D:
楼主小白,,,网上下载驱动总裁网卡版,运行下就完事了。这种都不行要么就是你人问题,要么就是网卡坏掉了。

网友:
这个是美版的吧? 联想在国内没这个型号,去联想美国官网下
https://pcsupport.lenovo.com/us/ ... 3A%20Wireless%20L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小白,,,网上下载驱动总裁网卡版,运行下就完事了。这种都不行要么就是你人问题,要么就是网卡坏掉了 ...

你本事大,能发对应的上来包上来试试………

网友E:
这儿有你要的驱动

网友:
下载后解压成一个安装包运行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儿有你要的驱动

这哥们是不是用的不是大陆版的啊,在联想中国上面确实找不到相应的机器号
但是MO却找到一台,但不是这个Z400,是G450

网友:
不知怎搞的,上传后发现,下载竟然要扣M币,我不知如何设置取消@阿睦
我是纯友情帮忙,也不想扣坛友M币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哥们是不是用的不是大陆版的啊,在联想中国上面确实找不到相应的机器号
但是MO却找到一台,但不是这个Z ...

我是在新加坡官网上找到的(见上图),己帮他下载上传了,但不知何故下载要扣M币,驱动37.9M,只能分开上传,我己@阿睦了,不知还能帮取消扣M币的设置,不然就违背了我帮他的初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