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夏普CS-2122H VFD荧光管计算器 改锂电

楼主(2020-04-05):
之前参考坛友的改造帖子,感谢@a110942710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700
分享一下:
实测变压器空载分别为:红色28V~,黄色5V~;
未拆前板子上测:红色:26V~,黄色4.5V~。
顺便问一下变压器出来一根单独棕色线,这个是什么作用?可能与改后数字亮度不均有关系,但不知道怎么处理
交流变直流的位置升压板最佳电压19.5V,高了第一位数字容易有亮影,低了太暗,直接上图
4056小板+升压板+18650,然后就是手工充电口了,改了两台

网友A:
这玩意太费电
该淘汰了

网友B:
你这个升压板没有sx1308那个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太费电
该淘汰了

这能费多少,哈哈 玩开心就好啦,屏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升压板没有sx1308那个便宜吧

嗯 都差不多的

网友(2020-07-18):
那么强大的动手能力啊,哈哈

网友:
居然还撸了两个

网友:
亮度不均匀是因为锂电池供电不是交流电,我改的去掉了这个,其实可以用pwm控制,或者用专门的芯片来把直流转成交流,但是那样就搞复杂了

网友:
一代名鸡,就这样损了

网友(2021-11-20):
我也刚买了个 2011年产的 也是硬封的 后来的据说都是牛屎了

网友(2022-05-05):
改得好,可以到处移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太费电
该淘汰了

这种荧光计算器效果很好

网友:
看起来很舒服

网友:
好奇打听下,A+B MU 是个什么应用场景?

网友:
也有一个,但壳子被晒黄了

网友(2023-11-08):
怎样找出这两个电压?我也有一台这样的计算器 ,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2025-02-26):
我也收了一个,还没到货,也去改一个,费电吗,用一节21700升压到28v,好用吗?

网友:
我的➕= 按键弹不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里面有没有弹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