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几十年前的松下录像机 National NV-G30

楼主(2020-04-05):
老松下录像机National NV-G30,几十年了,开机正常,遥控正常,没带子试了,有内部结构大图,图片稍等

楼主:
大图继续

网友:
拆开看看啊,我家也有个这样的,是坏了,你这个好像能录电视上的节目我那个是只能放带子的

楼主:
继续大图

网友A:
家里的94年成都组装松下sd50单声道四磁头录像机还摆在那里,有时间拿出来拆一下。应该比这台g30要新。

网友:
小日本的电子产品确实做的很好,但是美国一招数字化,全给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94年成都组装松下sd50单声道四磁头录像机还摆在那里,有时间拿出来拆一下。应该比这台g30要新。 ...

都改名了,应该要新,这款比较老了

网友:
有这种东西的人都上年纪了,没有50岁也有40多岁了。我家有两台,其中一台是松下的F55。

网友:
这款可以接有线电视,然后通过录像机和卡带把电视节目录下来。

网友B:
早期的这种机器都在万元以上,很值钱哦

网友C:
当年G30 G33走私货可不便宜啊。~

网友:
我那时候是vcd机流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94年成都组装松下sd50单声道四磁头录像机还摆在那里,有时间拿出来拆一下。应该比这台g30要新。 ...

哈哈哈  成都人都晓得
784厂  就是锦江电机厂
最早是组装录像机   后头是拼装VCD
锦电牌
当年在西南地区还是卖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G30 G33走私货可不便宜啊。~

好像要普通家庭一年收入,买了就跟现在戴劳力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这种机器都在万元以上,很值钱哦

现在只能当废品了,按斤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改名了,应该要新,这款比较老了

其实公认最好的就是这一批国际牌设备,改松下牌是为了品牌化,标识全球化。

网友:
当年G30 G33走私货可不便宜啊,家里现有一台G33,还较新,当年还是在友谊商店花3500多买的,制式与当时的电视制式不配,还拆开改过伴音部分,磁鼓也换过一个,还可正常用,只是无带子了。

网友:
松下G30状态开关是滑动式的,组装不需要对位且拆装只需拧一颗螺丝即可。它主要的缺点就是摩擦式传动的收卷部分胶圈易坏,其它的远比后来的G、k芯皮实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