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两个充电器,对比下哪个做工好点

楼主(2020-04-05):
HTC原装 p450

htc充电器给手机充电输出电压不稳,时断时续,充1秒断1秒这样无限循环。0.2安负载使用电压不稳从4.9v-5.3v之间不停地跳动。看了电容也没有怀孕的迹象,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请忽视中间裂痕,拆的时候手重了。。。

深圳明鑫mx510 ,这是好的,和上面对比下哪个做工好点

网友A:
第二个输出电流肯定大于第一个,还多了Y电容。

网友:
看做工,数零件个数应该htc那个要好,应该是出故障了,懂电源的大虾来说故障位置吧

网友B:
先试试更换输入及输出电容,外观没怀孕不等于好。检查有没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输出电流肯定大于第一个,还多了Y电容。

电容一样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输出电流肯定大于第一个,还多了Y电容。

厉害啊,确实是,第一个1a,第二个能到1.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试试更换输入及输出电容,外观没怀孕不等于好。检查有没有虚焊。

好的,我也怀疑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