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形手电的集大成者:纳丽德K3RT

楼主(2020-04-05):
笔和手电都是EDC爱好者最常用的装备。笔轻巧便携,随身装着,走哪都能用很方便;手电能够点亮黑夜,带来光明,不惧黑暗。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有了随身携带的光明,纳丽德更是将手电的功能拓展到了破窗和防卫,推出了K3RT笔形手电。

纳丽德,看其名字——Nextorch,就是做手电起家的,在国内军警装备领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其高性能强光手电更是特色鲜明、品质强悍,得到了广泛使用。新品K3RT当然也保持了一贯的高品质照明能力,而且还被赋予了更实用的功能。

危急时刻的安全保障
可以说,纳丽德是一家将陶瓷珠运用到炉火纯青的装备制造厂,宽厚的不锈钢压环+三点陶瓷破窗珠,打造了牢固的受力基座和大压强点状击破系统,外观低调和谐,而且不会像钨钢尖那样误伤皮肤和衣物。

三个着力点形成一个接触面,当灯头与其他物体接触时,这三个点首当其冲,稍偏斜一点,就会是一个点接触,从而在接触点形成较强的打击能力。

对于实际使用来讲,纳丽德考虑了便携和抓握的平衡,K3RT在手掌中也能攥紧,拇指抵住尾部开关,便于发力、避免笔身在手中滑动,用灯光作为正前方的指示,头部露出掌缘约3厘米,避免人体接触到打击面,保证安全使用。

破窗锥,顾名思义,就是在危机时刻敲碎玻璃窗逃生。网购钢化玻璃模拟打击车窗效果,钢化玻璃比普通玻璃强度更大,抗击打能力更强,而且碎裂后没有尖锐棱角,用板儿砖拍将上去,玻璃毫发无损,砖头断为两截。

握住K3RT,抵住开关,发力五六成,敲击玻璃表面,第二下玻璃应声碎裂,如行车中遭遇紧急情况,可以争取时间,快速逃生。敲击时,要注意灯头垂直于玻璃表面,以获得更好的打击效果。

玻璃碎裂后,K3RT灯头表面及外部也没有损伤,不锈钢底座和筒身外侧没有划痕,陶瓷珠的击破能力不亚于钨钢锥。K3RT是个值得依赖的救生装备,关键时刻也能作为近身防卫使用。

笔形外观、小巧便携
K3RT符合当下简约即美的观念,灯头压环等边缘处都做了过渡处理,周身没有尖锐的棱角,筒身采用铝合金材质,保证了轻质、高强度、散热能力。

K3RT周身采用黑色II级硬质氧化层,视觉细腻,防刮耐磨,平时可以放开使用,不用过于担心磕碰露白。白色印字清晰,灯头、抱夹、开关三处为金属原色,整体美观耐看。

K3RT全长125mm,灯头直径14.5mm,筒身中部收腰处理,便于抓握,此处外径12.9mm,开关直径7.5mm,触发高度3mm,重量约为35.6克,拿在手上、随身携带不会觉得累赘。

与战术笔凤翎一致,K3RT也采用钢丝弯折成型抱夹,好处就是结构简单、有效减重、夹持牢固。K3RT的夹持点没有收窄,与筒身外壁的接触点间距比凤翎更宽,夹持也更会稳定一些。

抱夹开口引导角约为20°,顺着开口方向很容易就能将K3RT夹在口袋、背包、书本等位置,走到哪里都可以随身携带。

抱夹的不锈钢弹性很好,最大开口夹持厚度差不多能达到1厘米,而不会发生损坏,这就保证了K3RT的夹持照明应用范围更广,从而释放双手。

K3RT外观和谐,内置电池容量不高保证了安全,日常通勤可以随身携带。随身携带的好处就是,随时随地随手就能取用,真正发挥出装备的作用。

比如,进入比较昏暗的地方,就可以随时拿出K3RT照明,可以更清晰地观察事物。

平时在家里放一只K3RT也很方便,停电、起夜、电表跳闸,或者翻箱倒柜找东西,用K3RT照明好拿、好用、好接近,也足够使用了。

K3RT既方便随身携带,也具备IPX7的防水能力,适合全天候使用,暴雨或者浸水均不会损害K3RT,是你贴身的安全助手。

内置电池、直充方便
K3RT是同门兄弟K3笔形手电的三次改版产品,前代产品分别为K3K3TK3R,这次改版使K3RT兼有了TTactical战术)和RRechargeable直充)两种功能,更加注重多功能的集成使用。

灯体收腰接缝处,可以看见一个USB充电标,表示K3RT在这个位置有直充接口。

拧下灯头,在笔身正中有个TYPE-C接口,这个升级也算是符合当下USB充电主流配置。TYPE-C没有方向之分,而且使用量正在加大,走到哪都能很方便为K3RT充电了。

需要注意的是,K3RT插上电源后,并不会直接充电,而是必须按下尾部开关接通电路,才能正常充电,此时充电口内部的红色指示灯会点亮,充电功率为1.15瓦,对于小容量电池来讲,也足够了。

2.7V到完全充满绿色指示灯亮起,用了两个小时,充电速度真的不算快,一共充入339mAh1.69Wh,与标称容量相仿。此时要注意,拧上灯头时要先按一下尾部开关,千万不要用眼睛看灯头,否则手电内部电路接通,会晃眼。

三档亮度带爆闪
K3RT本身主要还是手电,是一个优质的光源,使用一颗科瑞CREE XP-G3LED灯珠,使用橘面反光杯导光,光路设计偏向于近距离大范围照明使用。

K3RT的操作也很简单,使用尾部开关方便盲按,开关表面有纳丽德家族式八棱防滑设计,半按开关,K3RT会以低—中—高—爆闪的方式循环,重按开关发出“咔哒”一声,将锁定当前照明模式。逻辑简单,操作方便。

K3RT有档位记忆功能,可以贴心记住使用者的选择偏好,关机2秒后再次开启手电,会继续使用关闭前的发光模式。

由于K3RT的反光杯较浅、口径较小,光线出筒角度较大,开射角度超过了90°,保证了近距离使用的照明范围。电路性能稳定,各档位没有频闪和啸叫,有利于保护人眼视力。

从近距离对墙光斑来看,K3RT的光线大致分为三层,中心主光斑亮度高且比较均匀;外围副光斑被灯头压环遮挡,形成三处阴影;主副光斑之间有一圈色温较低的光带。

距离稍远一点,副光斑就会恢复正圆,与主光斑一起形成清晰、大范围的照明,近似匀光照明看起来也比较舒适。

K3RT三个常亮档位光通量分别为9lm65lm330lm,可以根据环境亮度使用不同档位照明。本人用过上百只手电了,个人认为三个档位其实是最简单、方便、实用的。

在户外使用就可以感受出大范围照明的好处,整个视野内几乎都能被光线覆盖,带来清晰通透的视觉效果,330lm的光通量在城市使用也足够了。

最近两个多月哪都去不了,在小区里晚上遛弯随身带着K3RT很方便,遇到比较暗的地方,随手拿出来照个亮,就能保证,脚下不走狗屎运、头上不被树枝刮,用完后往裤兜里一插,深藏功与名、万步不留形。

K3RT也有不错的照明射程,试了一下一百米左右的楼面顶部,能够被照亮,但是细节分辨不足,对于一只随身小筒来讲,这个效果也不错了。配合爆闪功能,更增加了K3RT的防卫效果。

持续高亮输出、散热较好
最近一直憋在家里,哪都去不了,刚好测试一下K3RT的性能。使用照度计记录照度数据,间接反映光通量的大小,灯头离照度计约35厘米,开始做测试。同时在灯头用热电偶测温,记录灯头表面的温度数据。

K3RT3个常亮档位,照度与光通量对应关系大致为:9lm461lux65lm3000lux330lm17630lux,比例大致相仿,从阶梯变化来看,高亮档位跨度稍大一些。

开启最大亮度后约1分钟多一点,开始逐渐降档,降档后照度为7640lux,此时仍然高于中亮档位2.5倍还多,说明K3RT的电路设计能够尽量保证照明处于较高亮度,以保证使用。

此后,K3RT一直保持恒定输出,以较大功率输出了约39分钟后再次降档,并一直维持较低亮度,至一小时结束我手动关机。可以看出虽然高亮度续航时间只有40分钟,但是在这40分钟只能,一直维持了恒定高亮度,这在户外使用时就能保证使用者的用光安全。

关机后,通过充电口测量内部电池电压为2.7VK3RT的电路控制也能防止电池过放。有意思的是,万用表显示为负,说明充电口内部是电池负极,而螺纹处为电池正极。

在室温25℃下,同时测量温度10分钟,从下图可以看出,开启高亮温度即快速上升,降档后升幅变小,降档结束后温度仍略有下降,最高温度为43.6℃,不会烫手。如果在室外通风条件良好的状态使用,灯头温度应该能维持更低。

体验总结
纳丽德K3是一款设计比较成熟的笔形手电系列,K3RT更是目前之集大成者,照明、攻防、直充三种功能合而为一,外观和谐,击破能力比较强悍,是一款实用的防身工具。

再加上笔形手电的便携,K3RT可随身携带,方便随取随用,可以广泛应用于日常EDC、居家、车载、执勤等场景,是一只可靠性较高的安全求生多用途照明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