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鼎微T3方案的车机,最大能支持多大的U盘或SD卡?

楼主(2020-04-05):
人买个大点的SD卡,不知道这机子支持多大的SD卡?

网友A:
这是安卓4.4 改了个版本号成了5.1
128g一般都没问题吧

网友B:
要存歌要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存歌要多大啊?

已经买了块128G的卡,识别正常。机身才16G,我把地图数据移动到了卡上。再放些歌和视频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安卓4.4 改了个版本号成了5.1
128g一般都没问题吧

谢谢,已经用上128B的卡。
他们为什么要改安卓的版本号呢?

网友(2020-10-03):
请教怎么把导航文件移到外置U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