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两个型号角磨机选哪个好

楼主(2020-04-05):
博世角磨机某东自营的GWS7-100功率720瓦的和博世官方店的GWS750-100功率750瓦的哪个好,一个老产品一个新出没几年,价格三百六七左右。还有一个型号是GWS720听说与660系列差不多,价格与前两个差五六十,放弃了。有懂的帮选一下。

网友A:
720纤细手柄用起来舒服一些

网友:
威克仕品牌的活动最低价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0纤细手柄用起来舒服一些

官网上GWS7-100也是一样的粗度,而且官网上也搜不到GWS720这个型号,听别人说GWS7-100好像更好一点,另外价格上也有差别。而GWS750-100是近两年新出的,看介绍不容易烧机,所以在GWS7-100和GWS750-100这两个型号之间犹豫,某东自营和官方店价格也差不太多,不知道选哪个更好一点儿。

网友:
应该差别不大,因为价格差别也不大

网友:
GWS750-100的,齿轮盖是铝的,其他的是塑料的

网友:
我是用东成的一百多搞定

网友:
我买了一把二手东成成色还可以,几十块钱。

网友:
角磨机细手柄的好抓   威克士那款手感很好

楼主:
使用率不是很高,平时也就用来切割一些金属多一点,希望买个质量有保障不容易坏的,这样省的坏了再买也不少花钱。GWS7-100手柄细拿着舒服,GWS750-100粗一点散热可能会好一点吧,各有优劣。GWS750齿轮箱比以前的要薄,齿轮耐用程度不知道和以前的相比有没有缩水。

网友:
skil的不香吗。

网友:
1688上刚买的

网友B:
看用途买,切墙上实体店1000w左右的才扛得住,也才二百多点,保修也有保障,偶尔用无所谓,网店买过电锤、云石机、角磨都不耐用,不是电机坏就就是开关坏,坏了实体店还不爱修,配件难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用途买,切墙上实体店1000w左右的才扛得住,也才二百多点,保修也有保障,偶尔用无所谓,网店买过电锤、 ...

我电动工具全是淘宝和咸鱼买的,除了那个得伟无刷角磨机,买到手,机器卡住,老板给换了个成色更好的以外,别的没坏过,买到质量最差的是闲鱼上一百多的全新铝壳lg角磨机,到手就感觉上当了,力很小,别的东西都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
买个大艺的,70多块钱,也不比博世的差哪去

网友:
我在闲鱼上买个1000W大艺的才花了75块钱

网友:
我也买了个 东城的二手 80搞定

网友:
功率越大越好  功率越大设计强度越高   大功率低负载 和低功率满负载的寿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