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我手上有个坏的铁甲战将128G,想用上面的闪存颗粒做个U盘玩玩

楼主(2020-04-05):
颗粒是TT58G51ARA 请问可以用哪个主控的板子能支持它改成U盘呢
还有这个颗粒是不是太垃圾?有没有必要留着diy u盘?

网友:
东芝TLC 3267AE应该支持的,这闪存做个U盘还是可以的

网友A:
主控好像是PS3111,这个盘还可以挽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好像是PS3111,这个盘还可以挽救一下。

我想做个U盘练手玩玩,硬盘怎么个办法挽救?换个主控芯片就好了吗 ?_?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个U盘练手玩玩,硬盘怎么个办法挽救?换个主控芯片就好了吗 ?_? ...

如果做着玩随便弄
如果想着用还是找F老哥做吧

网友:
TT58G51ARA  对应TH58TEG8THLTA20   98,3A,98,A3,76,51

挺多主控都支持

网友:
上3268读125写20

网友:
这个是一个群联自封的东芝TH58TEG8THLTA20,颗粒ID为:98 3A 98 A3 76 51,支持的u盘主控有SM3267、SM3268、SM3281、IS917等

网友:
上sm3281
穷的上3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