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巧升级,经典再续:Skilhunt M200

楼主(2020-04-05):
M200是思凯特Skilhunt2018年夏季推出的一款标准小直筒手电。时隔一年半,思凯特对M200进行了多项升级,新版M200上市了。

四大升级特色
首先,拿到包装就看出了升级。思凯特采用全新带挂环的包装,配色更加简单明快,正面标识更加清晰,让人一眼就知道M200的主要特征和性能参数,突出了介绍产品的作用,方便使用者选购。

其次,是核心发光元件的升级。灯珠主要仍采用CreeXPL灯珠,但将最大光通量从原版的950lm提高为1000lm,如果使用两只CR123电池高电压驱动的话,最大光通量将达到1100lm,射程将达到171米。另外还有色温为5000K左右的三星LH351D 90CRI高显色灯珠版本可供选择。

第三,外观升级。新版M200在灯头压环、开关压环等部位采用了蓝色镀层,进一步提高了色彩感,筒身采用大面积横向防滑纹,代替了原版的三段式滚花纹路,抱夹也从不锈钢原色改成了与筒身一致的黑色。

第四,是操作模式升级。新版M200的电路具备两种工作模式,主要区别就是:模式A能够实现4个常亮档位,每档高低两种亮度选择,操作稍微复杂一点;模式B则每档只有低亮度一种选择,通过快速双击开启1100lm极亮功能。侧按开关面积更大一些,增加了操作的手感,电子开关也不要怕按坏,只管对着说明书操作即可。

简单实用的经典小直手电
作为实用的便携照明工具,M200的配件也重于实用性能,包括手电一支,抱夹一根,手绳一条,说明书一份,磁吸充电线一条,备用胶圈两根,以及一个替换尾磁的黑色橡胶圆片。

M200标配不带电池,本人入手了一只3500mAh的原厂电池。别说,思凯特对电池外皮也做了升级,橙黑配色更加醒目,使用了目前主流的大容量电芯,提高续航能力。

说到小巧便携,就先来测量一下。M200带原厂电池重量正好100克,空桶重量45克,不到一两非常轻便。全长114mm,筒身外直径21.5mm,灯颈处宽度最大为25.2mm,灯头直径23.5mm,通光口径18mm

与经常使用的AA电池、打火机、多功能工具相比,M200并不会觉得大,整体比较小巧便携,适合随身携带使用。

与市面大多手电一样,M200也采用铝合金作为外壳材料,好处就是重量轻、散热快、强度高,采用黑色三级硬质氧化,具有较高的耐磨防刮能力,视觉有质感无色差,触觉比较细腻。

新的筒身防滑纹以横纹为主,纵向还有六道较深的凹槽,确保轴向和径向都能握持稳定。边边角角都做了过渡处理,没有刮手的感觉。

灯头蓝色压环确实比不锈钢原色好看,配上灯头玻璃的镀膜,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镀膜能够提高内部光线的透过率,通俗说就是使光线更少被玻璃吸收,灯就能更亮一点。

本人入手的是XPL中白光版本,配合灯头内的光面反光杯,能够实现较好的聚光效果。

灯颈处有两个平面,其中一个安放了开关按键,其下是商标。开关内部集成了一只红蓝双色电量指示灯,可以显示内部电量和充电进程。虽然按键面积增大,但是个人感觉按键键程短,按动反馈不是很清楚,触发条件不太好掌握。

开关对面的平面是磁吸充电接触面,表面镀金处理,一方面防止氧化,另一方面可以减小接触电阻,提高充电效率。

M200尾盖底面平坦,方便倒立使用。尾盖一边还有一个手绳孔,可以搭配标配的手绳,防止使用中脱手滑落丢失。

M200采用端面导电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锁定开关,避免误开启;另一方面可以拧松尾盖实现彻底断电。尾盖同样采用镀金弹簧导电,弹簧下是一片强磁铁。

通过强磁铁的吸力,M200可以吸附在铁制品表面使用,形成固定的照明,实现双手的解放。

磁吸也有不方便的地方,有时拿出手电时带出一串钥匙,也可能磁化机械手表,所以可以刚才讲的橡胶原片替换尾部的磁铁。更换非常简单,磁铁通过尾盖的负极弹簧压紧,只要用钳子夹一下,弹簧就能从尾部卡圈中取下,更换橡胶片后重新安上弹簧即可。

M200筒身内部的正极同样采用镀金弹簧导电,双弹簧可以更有效地压紧内部电池,防止晃动状态使用时的断路和跳档。实测18650尖头和平头电池,都能在M200中完美使用。

光效和照明
M200的光路和电路设计比较经典,性能成熟稳定的XPL灯珠在光面光杯的反射下,在较近的距离就能形成满满一杯黄水,也就表明了M200在聚光的前提下也有足够的照明面积。

搭配高效能恒流调光电路,最低亮度0.5lm可以肉眼直视,这可是夜晚室内使用的最舒适档位,完全不需要眼睛去适应亮度。各档位亮度没有频闪和啸叫,可以有效保护使用者的视力。

从半米对墙光斑来看,M200有明显的照明覆盖范围,主光斑亮度大,向副光斑过渡带较宽,聚光手电特点,副光斑亮度相比弱很多,但也能覆盖较大区域面积,中白光4000K左右视觉感觉舒适不生硬。

大约七米距离的全黑楼梯间,使用中亮档位就比较合适,既不刺眼,也能看清周围环境,M200两种模式都有亮度记忆功能,下次单击开关再打开还是这个亮度,便于同一环境反复使用。

如果开启18650电池的最高亮度1000lm,在白墙的反光下将非常耀眼,光线的穿透性很好,接近50米的过道,近处亮远处暗,这也与灯杯较小较浅有关。

在户外使用时,近处比较开阔的范围将被副光斑照亮,主光斑亮度集中照射距离较远,在远处超过20米左右的距离副光斑亮度将变暗,形成比较明显的明暗交界。

如果处在比较狭长的位置,M200能够由近及远将周围的情况完全照亮,最高亮度的实用性较强。

M200的主光斑光线比较集中,自然有较远的射程,100米左右距离的楼面能够被完全照亮,人眼也能分辨出这个距离事物的细节,户外使用也不会浪费亮度。

虽然不是高显色灯珠,但中白光也有不错的色彩还原性,尤其是对于红色黄色等暖色还原较好,蓝色灯冷色调有些吸光,分辨率一般。

性能实测
最近一直憋在家里,哪都去不了,刚好好好做做测试。使用照度计记录照度数据,间接反映光通量的大小,灯头离照度计约35厘米,开始做测试。

M200有四个档位八种亮度,用照度计画下阶梯如下图,对应光通量分别为0.51025701503705351000流明。照度与光通量比例大致相仿,M200的亮度设置比较均匀合理。

开启最大亮度后约2分钟,开始逐渐降档,降档后照度为38300lux,与极亮档位低亮度相仿,并保持恒定状态输出,说明即便降档,M200仍然能工作在较高输出状态,保证处于较高亮度。

第一小时内,M200始终维持恒定输出,这在户外使用是能够确保高亮度使用较长时间,非常实用。

第二小时内,我反复双击开关,开启最高亮度,每次都能提升亮度,并维持2~3分钟左右,即便降档也处于之前同样的亮度。在户外使用,紧急时刻,可以开启M200的最高亮度,想亮就能亮起来,能够满足使用者需求。

2h12′左右,M200开始降低输出,这是电量不足的表现,约2h30′,主灯开始间断闪烁三下,并继续降低亮度,提示使用者电量低。

3小时7分钟,M200自动关机,静置片刻后,仍然能够开启刚才的亮度,保证继续使用一分多钟。

由于前期我多次开启最大输出,加速了耗电,判断3500mAh电池的续航时间应该在4小时以上。电路截止电压约为2.8V,没有对电池过放。

用标配磁吸充电器对电池进行充电,充电中充电头的红色指示灯亮起,实测充电功率能够维持在4.3W左右,充电电流约为0.9A,对于磁吸充电来讲,不算太小。

果然经过4小时25分钟才充满,蓝色指示灯亮起。共充入3188mAh15.85Wh电量。

在做照度测试的同时,使用热电偶测温计同时测量灯头和筒身中部两处温度,如下图所示,每10秒记录一次数据,共记录10分钟120组数据,起始室温约为26.8℃左右。

将温度数据画线并与照度图叠加在一起对比,可以看出开启极亮档位后,大功率输出导致热量快速积累,两处温度均快速上升,灯头温度飙升更快最高达到50.1℃。降档后,发热量明显变小,灯头温度开始下降,筒身温度也减小了上升的速度,说明筒身也参与散热;直至测量最后筒身温度达到最高约39.7℃。

经测量,大约30多分钟时,发热散热接近均衡状态,灯头温度为50.9℃,筒身温度为45.3℃。

虽然握着筒身也比较热,但完全不会引起皮肤烫伤,但是灯头确实温度较高,SkilhuntM200的灯头处做了醒目的白色三角形防烫标,提示使用者注意。

M200的防水等级为IPX8,可以在水下2米正常使用。直接开灯把水龙头开到最大对着灯头、开关、尾盖等部位冲击,完全没有任何影响,擦干后各项操作也都正常,暴雨天操作使用也不会造成损害,户外全天候可以放心使用。

体验总结
个人感觉,Skilhunt M200做了升级,外观颜值更高、最大亮度增加、功能模式更全,体积却依然小巧便携,是一款续航长久、充电方便、亮度够用、性能稳定的照明工具,适合居家、露营、夜巡、EDC等方面使用。春分已经来到,疫情逐渐明朗,可以入手一只,去户外尽情呼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