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GARINEMAX德国巨炮 29块长条音箱拆机

楼主(2020-04-05):
年初花59买了,配台式机用,已拆。后来youhuigou 29元买了一个在路上。整体音质还行,内置电池和蓝牙,带AUX输入,宣传图称是2.1声道。
缺点:干啥都有语音提示还关不掉
语音提示不受音量控制,很吵!
拆了准备换个功放板改造一下。外观:

芯片型号:1.CS8389e 说明书:
                2.EHEA14CDB EA9765 1936

补充电路板内容

网友A:
这就德国这俩字跟德国有关系,其他产品什么的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挂羊头卖肉换个好听名字唬人。 图片还看不到。。

网友B: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2个喇叭+一个谐振喇叭而已!

网友:
真~拆机
完整外观看不到。。

网友C:
两喇叭好像还是串联,不是双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2个喇叭+一个谐振喇叭而已!

我一开始是冲着带低音才买的,拆开发现低音原来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德国这俩字跟德国有关系,其他产品什么的没有任何关系

29块德国货,坛子里肯定没人信

网友:
以前父亲也有一个类似的蓝牙音箱,也是语音提示不可关闭,语音大小不可调很吵。行车记录仪有些语音识别卖点不错,但不可关掉导致误动作自己没法解决。

网友:
29+块还要啥自行车,有低音共振膜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2个喇叭+一个谐振喇叭而已!

是两个共振喇叭,话说这玩意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喇叭好像还是串联,不是双声道?

不懂电路,应该是双声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喇叭好像还是串联,不是双声道?

看电路板貌似是串联的,但cs8389E是真的双声道功放IC,不知道怎么搞的

楼主:
又入了一个准备改,电路板完全换了。
主控依然CS8389E,另一个是JL AP28622-26A4查不到资料。

网友:
看起来上面那个就是串联了呀,单声道,下面这个好像是双

网友(2020-05-24):
现在某宝上的德国巨炮的假货巨多,好好的名声都坏了

网友(2020-07-26):
这个真的是德国巨炮?怎么感觉是拼多多假货上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入了一个准备改,电路板完全换了。
主控依然CS8389E,另一个是JL AP28622-26A4查不到资料。 ...

中科蓝讯的蓝牙音频芯片换成了杰理的,都是位于珠海的芯片厂商,资料基本不公开只有你大批量开发生产才会给你芯片资料

网友(2021-03-28):
引用 网友C:
两喇叭好像还是串联,不是双声道?

对,单声道的

网友(2022-09-30):
果然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