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山寨18650充电器 改 TP4056板

楼主(2020-04-05):
之前临时用买的USB接口18650充电器,几块钱包邮的,,,
拆了改TP4056小板,发光二极管接一下,开个孔,可以用

超简易用料啊。。。

板子需要切一下正好卡进去

把正负极铜箔挂断,防止短路,所有贴片清理掉

把小板上的贴片LED焊掉,接二极管

组装OK~~

网友A:
6脚的应该是4057,这个就是最大500MA比4056小一半,其他和4056相比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脚的应该是4057,这个就是最大500MA比4056小一半,其他和4056相比差不多的

丝印是4056E,可能某国产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印是4056E,可能某国产厂的

4057的丝印啥都有的,反正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
原来是4054没必要换。

网友:
这个又不是那种220v的,至少等它挂了再改也不迟,有些内阻高的电池电流低点比较好。

网友B:
看这五块小板就知道,是从福利撸来的,相当红包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五块小板就知道,是从福利撸来的,相当红包5元。

哪里可以撸?指导一下哈,这个是要临时用,没带充电器 淘宝买的9元包邮,

网友:
还有比这个小的4056板子,更加好放。或者充电宝的板子也可以。

网友(2020-06-01):
好技术,闲鱼搞了个四个笔记本电池,加卖家送的6个   一共30个电池要充电,我也要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