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乐橙家庭私有云SN1开箱拆解及简单评测

楼主(2020-04-05):
在乐橙官方直播带货的活动里299元上车的内置1TB硬盘的乐橙家庭云,集合机顶盒/硬盘录像机/媒体播放器/NAS  于一身

附件里附带有这个录像机的PDF详细说明书哦:
以下是腾讯视频的官方操作说明视频:https://v.qq.com/x/page/z0743t673es.html

官方说明书的参数

下面一点点拆开给大家看看

首先是快递包装, 不得不说大华太抠门了 这么简易的包装

开袋

开箱来了
SN1主机+红外遥控器+HDMI线+电池+电源+合格证+环保证+说明书

遥控器
更正一下 这个垃圾给的红外遥控 看不到红外窗口是因为他直接用的黑色不透明塑料  难怪灵敏度那么垃圾

电源适配器
12V 1.5A  最大18瓦

配送的天球牌7号电池. 天球的主板电池我到是见的多 嘿嘿

开箱全家福

楼下内容更精彩~

楼主:
下面开始拆解过程底部就4个螺丝 很轻松拆开

内部一览  硕大一个硬盘占了近一半空间
日立的1TB 5400转机械盘

拆掉硬盘
硬盘下面居然还有一个导热垫 贴着硬盘的磁头直线马达

拆下主板
下面一大块铝合金底板散热 下料还是不错的

主板反面全貌

接下面分析每个芯片是干啥的啥型号
CPU 华为海思 Hi3798 CV200
ROM 0S1825 18079AE THGBMDG5 D1LBAIL  东芝EMMC 4GB
RAM K4B4G0846E  512M单颗DDR3  三星DDR3 512M*4经过这位大神指正@azzajazz
ROM是东芝,RAM是三星

接着是声卡
瑞昱ALC5662

板号和生产周期

多合一网卡
蓝牙/WIFI双频
AW-CM273SM   QCA9377

网卡
瑞昱RTL8211F  千兆网卡

内存颗粒电源芯片
TJ2997G

电源芯片
TI 56628
ASM1117S33

时钟芯片
RX8010SJ  (一直以为这个是EEPROM哈哈哈)

发现两个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这台是刚开的新机器  DC插座为什么是烧黑的? 返修机?

主板上内存卡和USB3.0插座边上
有个像USB2.0的插座  但是缺料 无法测试

电源输入附近 有个二极管空着了
这里按道理因该是个防反接肖特基二极管

楼下更精彩. 开机测试环节

楼主:
兴高采烈以为送了个蓝牙遥控器原来高估了这个垃圾玩意儿

遥控器拆解:
红外遥控/锅仔片微动. 还是不透明塑料外壳
难怪信号那么的差

这个玩意儿开机的HDMI输出
熟悉的安卓画面 哈哈

居然6位密码不让设置  辣鸡!!

一开机就提示升级固件
下载+升级 足足等了20分钟

终于看到开机以后的画面了

讲真.这个当机顶盒真的有人会买吗?
当个高清播放机的话, 还马马虎虎

开发者模式打开了.但是选项没找到在哪 还要找找

连上了小米的蓝牙手柄. 操作顺滑度马上就上去了 哈哈哈

这是WEB页面

楼下更精彩. 测试SMB速度和安装APP

楼主:
安装了两个APP 都懂的
不过APP必须在网页web上安装. 很蛋疼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载入不了哈哈

当贝市场装进去了

软件内识别的硬件信息

原装红外遥控台垃圾, 小米手柄连上挺方便的

自带播放器播放电影
返回就是退出.只有暂停/播放. 没任何其他设置
超级超级垃圾. 看来要装个好用的播放器才能玩玩

SMB测试
从电脑拖到乐橙的速度
45-50M吧 偶尔能到60多M
路由器是RT-AC86U

SMB下载速度
基本上稳定95M左右 偶尔100M

网页WEB上传速度
10M/S  惨不忍睹

据说可以下载磁力连接当下载机
添加了几个磁链

5个任务加起来最高跑到5M/S  这个功能嘛...
比没有还是稍微强一丢丢的  哈哈
我宽带是500M电信 不是宽带问题哦

总结:
299元买这个乐橙SN1 肯定是不亏的. 一个日立硬盘就值270了
但是性能真的不敢恭维,华为的海思cpu太垃圾
给没有系统的老电视当个机顶盒看电影.还不错
另外这个机顶盒支持监控.onvif协议的 支持4路nvr监控
当监控主机买 这个价格就超值了!

本帖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需要测试更新的. 请跟帖和私信.

网友:
买硬盘送盒子!!

网友A:
集合硬盘录像机??那玩意硬盘一旦坏了,别的数据不全部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合硬盘录像机??那玩意硬盘一旦坏了,别的数据不全部完蛋了。。。

yes 就是这么设计的   NAS+机顶盒+录像机

网友B:
不是说是299减200,四舍五入等于白嫖吗?
我是晚上才看到群里消息的,他们说车已经开远了

网友:
赶上直播了,我的收到了还没动呢,这就拆了

网友:
单盘NAS放重要数据硬盘坏了就玩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是299减200,四舍五入等于白嫖吗?
我是晚上才看到群里消息的,他们说车已经开远了 ...

哪有这种好事,只有抢第一免单,5个半价名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是299减200,四舍五入等于白嫖吗?
我是晚上才看到群里消息的,他们说车已经开远了 ...

车没了,估计也就是最后清一波库存

网友:
海思的u没啥好折腾的

网友A:
ROM是东芝,RAM是三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M是东芝,RAM是三星

谢谢大佬指点 哈哈哈

网友:
299真的很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