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中兴光猫,改造可行?

楼主(2020-04-05):
这个光猫做工还算好,扔了可惜,看看能不能改普通路由

正面,有点脏

背面型号

侧边有USB口

后面面只有光纤输入,不过最右边的应该是预留的wan口

内部有焊盘

网友A:
预留的应是双USB接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留的应是双USB接口位

肯定不是usb,看焊盘,8个洞,一看就是网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是usb,看焊盘,8个洞,一看就是网口

双USB就是8个洞,,四线接法,,上层四线,下层四线,,电路布局也是USB电路

网友:
改造没意义呀

网友:
那个口明显不是网口,预留网变都没有有的人可以通过刷固件改成路由器。不过性能不咋地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千兆猫,你居然换下来了

网友:
8个洞估计就是双usb了,应该压根就没考虑wan口后面也没见网变的预留口

网友:
不可行,那个不是wan口,那个是预留的consle 调试接口

网友:
当交换机还是可以用的。
当路由,估计就只能还接光口用了。需要自己架个黑宽带服务器,再上套光交光变之类的,然后当个包租公运营商

网友:
老东西,没有必要去折腾。

网友:
我刚还翻出个一模一样的  联通版的来,哪天带单位拆贴片了就,我这个9.99新

网友:
预留的肯定不是WAN口,虽然看针脚应该是RJ45口,但应该是调试串口来的,因为后面没有网变的焊盘,附近还有三颗8脚芯片的焊盘,可能是串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