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疯狂了!不计成本改造60升电烤箱为PID上下独立温控

楼主(2020-04-05):
一、背景
5年前改造了一个25升的烤箱,用着一直满意,就是2个神兽食量渐增,每次出炉都是抢的哭天喊地,而买的60升温控一直不准也没怎么用。下定决心,将红番茄60升的也换成PID温控,这样,一次出箱管够

二、思路

之前的经验总结,本次改造划重点:
1、保温:里面空间填满,用30MM+10MM厚度包裹2层,底部和后部用锡箔的10MM包裹一层,网格固定。
2、温控仪:内置。需要充分考虑散热,增加2个风扇降温,原装的铝合金面板换成导热系数更低的PC板。

三、成本细项

四、过程

1、改造前官方效果图

改造后实拍图

2、电路图 ,感谢QQ网友广州的 利工 指点。

3、面板CAD设计图

4、开盖秀

5、包裹保温棉
包裹前将缝隙地方多拧几颗螺丝,贴合更紧一些

右侧和上侧

左侧和上侧

底部和后部

6、安装风扇、面板、温控探头,接线,收工。

实话说,定制的黑色面板和烤箱很搭,比原来铝合金白色的好看多了

五、经验总结

1、探头头部最好在烤箱左右的中部。
2、上下温控并没有单控的好用,感谢ID 54211511 网友建议,也是自己体验了才知道。
3、好像也没啥要说的了,总体比较简单,效果挺好,经常烘焙用60升的还是比较爽,直击神兽的痛点

网友:
进一步改良,增加MLX90640热成像镜头芯片模组,可显示局部最大温度。烤箱的个头跟微波炉差不多,我家的微波炉旁空间小,只能用小烤箱。

网友:
300多,成本有点高呀,我改过10L的烤箱,成本就花了40块,效果±1℃

网友A:
嗯,不错不错,我直接买的pid数控烤箱,把老的机械烤箱给淘汰了,温控的确准,定时也方便

网友B:
十年前我也想这样把我老婆的长帝25B改成PID的,结果我老婆花了1500元买了台卡氏。

网友:
温控器差价很大的,pid的,几十块也有,1000多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年前我也想这样把我老婆的长帝25B改成PID的,结果我老婆花了1500元买了台卡氏。 ...

直接帮你省了好多工夫

网友C:
那是石棉吗?不是说会引起健康问题?

网友:
看到标题,我也想起我的烤箱了。不过知道自己没能力改,看过就算了。

网友D:
过来人给点建议,接下来要调节保温层以达到一个平面上四处温度大体一致(中心略高一点点正常),让保温和散热达到一个平衡,要和正面门的散热保温一致。
顶部保温层不宜太厚一层10mm足够了,右侧控制板那里1层10mm,左侧半层或者带铝箔的隔热材料1层就可以原因自己想,后部最里1层根据区域温度增减,外面加1层然后最外面铝箔隔热层。

网友E:
哈哈哈 这个温控器成本也太高了吧

网友:
我家的烤箱也想改,就是对保温材料不放心,没改

网友F:
俩温控器最少多花了100块~

网友:
还是买成品好就是价格贵点,改了个30升的长帝温度高的时候保温有股怪味、现在都不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不错,我直接买的pid数控烤箱,把老的机械烤箱给淘汰了,温控的确准,定时也方便 ...

有钱,真好,一步到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石棉吗?不是说会引起健康问题?

不是石棉,准确的说是硅酸铝保温棉。无毒不致癌,就是有点扎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来人给点建议,接下来要调节保温层以达到一个平面上四处温度大体一致(中心略高一点点正常),让保温和散 ...

感谢建议,的确没有考虑这么多,工作40分钟,除了玻璃面,其它5个面外面整体摸着温度不到40度。顶部裹了5CM大约,发热管一开,烤箱里面顶部温度上升好快,比底部的温度差了40度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 这个温控器成本也太高了吧

是贵了一些。一体集成的,内置了继电器,不用单独购买,接线比较简单,适合安装到烤箱里面,节约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俩温控器最少多花了100块~

5年前也用的这个,65元一个。能接受,继电器省下来了

网友:
是不是考虑把arduino烧录个温控程序,用个arduino的小板子来替代温控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