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波N折地拆修一块坏了接口的Wacom CTL671 数位板

楼主(2020-04-05):
WACOM是个日本品牌,应该是数位板品牌中做得最厉害的了。楼主对WACOM了解也不是很深,这次维修的CTL 671是WACOM的上一代产品,其接替者是CTL 672.
这款产品某鱼上一套下来价格大约 300 左右。这次先收个板子。
到手一看,成色一言难尽....

脚垫和螺丝都缺了一角,后来自己找了个螺丝顶上,再用热熔胶顶替脚垫

卖家描述是 Micro USB 接口接触不良,但是看着好像没什么问题

插腚
果然,一直在识别与不识别的边缘反复横跳

热风枪开100°,最低风速加热一下,取下脚垫

内有大量卡扣,非常容易断
(PS,后来我把这玩意几乎全折断了,不过无所谓,有螺丝就行了(PPSS:实在不行胶水就行了....反正这板子不值钱))

拆开一看背面,是屏蔽罩
屏蔽罩下没东西,懒得拆

罪魁祸首应该就是这接口
这Micro USB接口是真的奇葩,埋首+贴片(下文发现,这是个伏笔。。。。)

正面照

风枪一吹.....
哦吼,喜闻乐见,原来是焊盘.....

换上新的再说

然后飞线.....

导线穿过孔,然后上锡加固

本来以为完美解决了,然后上电,直接不识别了??
楼主不信了,再拆了飞线重新飞
故障依旧。。。。
一测,Vcc对地0.1V....
再重新飞!
还是没用!
楼主觉得不大对劲了,看了半天也不像短路啊
楼主观察了下掉的焊盘,发现有些蹊跷
这右数第2脚为什么是空置?而左数第二脚却没空置?
难道....
楼主拿了块Micro USB小板来,一对比发现
原来这Micro USB 封装除了是埋首+贴片,还是倒置的!!!

楼主心中一万匹草N马飞奔而过.....只能把原装接口接回去了...

然而装回去后上电,PCB上的蓝色LED灯出现闪烁,不正常,电脑也未识别到设备
楼主怀疑是漆包线过长过细导致480 Mbps的USB无法工作,接着试着将飞线从D7飞到原焊盘的残留处
此处无图....
然而多次插入USB接口后,不慎接口被插头带起,残留的焊盘也被带起脱落,接口彻底报废
得,直接USB线飞上板算了.....

USB的 D+ 与 D- 分别接 D7 的两脚(或者接与这两脚焊盘相连的电阻,D7的焊盘太小很不方便)
Vcc 与 GND 接 C1 两端即可(这里没这么接)

完事后用热熔胶固定,热熔胶尽可能薄一点....
棺盖(划去  前盖盖不上,直接水口钳暴力剪掉
楼主是真的懒,如果有热缩管,再把线理一理,会好很多.....

非 常 暴 力

上电,识别,搞定
====分割线====
效果图,压感功能正常使用,笔划粗细出来了

楼主对这板子的设计实在是无语,这非标接口,也是没谁了....
然后,这板子的卡扣也是真的脆弱,楼主全部给拆断,却没有任何影响,意义不明。
接口应该是这板子的通病了。闲鱼上一大堆。
本来楼主以为只要风枪吹下接口再装上一个就行了,然而实际上花的时间远超预计....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求M币给楼主回血.....
此贴终

楼主:
数位板相关资料如何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数位板(详细到啰嗦) - 星运者的文章 - 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32267041
Wacom 绘图板的无源压感技术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 Kaysin的回答 - 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185097/answer/29718111
iPad Pro 加 Apple Pencil 相较于 Wacom 数位板有哪些优劣? - 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505264

网友:
够折腾了一番啊

网友A:
还是去那种隔壁论坛收吧,这东西一般不会坏,300实在是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去那种隔壁论坛收吧,这东西一般不会坏,300实在是贵啊

我这样修下来一套200以内搞定

楼主:
果然帖子不应该发在这里的。。。应该去拆机板块。。。

网友(2020-06-15):
我的板子和你的出现了一样的问题,但我焊靠后还是无法识别。请问你说的飞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种反规则的接口有时真令人头痛

网友(2022-09-25):
买的没有卖的精,小黄鱼水很深啊!

网友(2023-02-15):
这东西里面这么简单的,我还以为得一堆东西,不知道压感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