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加装流光溢彩效果灯2.0

楼主(2020-04-05):
年前因为被大佬@烟草我爱 的帖子惊艳到而决定自己做一套流光溢彩效果灯,后来赶上年假+疫情的超长假期,利用空余时间组装了一套效果灯并把它们都装进了铝合金机壳里面。
附上大佬原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785

================分割线================

发这个帖子是因为我用的软件略有不同,是Hyperion-Project的后续版本,暂时在国外论坛和官网上没有下载,我最早测试的时候还是github下载源码自行编译出来的版本,现在github上面已经有适用于各个linux发行版的安装包了。同时也分享我踩过的坑,遇到过的问题,供大家参考。

新版软件叫做Hyperion.NG,是正在开发中的新版,相对于旧版的区别在于:
   1.安装方便,直接下载安装包传入主机安装即可,旧版的脚本可能需要FQ才能正常安装(raw.githubcontent.com 的dns污染问题)。
   2.视频采集卡支持大大改进,原版hyperion只支持UTV007方案的采集卡,apa102方案的支持不够完善。然而这两款采集卡已经是5年前的产品,某宝早就更新换代,想买只能让工厂批量定做。nyperion.NG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里我买过某宝最便宜和倒数第二便宜的两款采集卡,都能完美支持。我试过的芯片方案分别是MS2100E 和 AMT630A,分别是单芯片方案和双芯片方案。(某宝的采集卡都是符合dx新协议在win下免驱,Hyperion.NG使用的是Linux下的V4L2协议理论上支持的采集卡也很多,新软件采集卡翻车几率比较小)。
感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这里

种类众多的usb采集卡方案

MS2100E

                                                                                            AMT6300A
    3.控制方式大为改进,Hyperion.NG自带web服务,无需安装java环境通过浏览器就能配置hyperion程序,同样支持安卓APP远程控制。

简洁漂亮的web设置界面
    4.硬件要求更低,官方说树莓派zero都能用,我实际测试了树莓派A+、树莓派2、树莓派3,效果3>2>>1。毕竟树莓派1和zero只有一个核心而且不支持armv7指令,性能相对2代不足50%,效果仅仅是凑合能用,在解析图像的精细程度和响应速度上都够不完美。
    5.非常直观好用的视频预览功能,原版软件只支持视频截图,新版软件可以通过web直接播放采集卡的实时视频,并把图像那一部分对应哪个led非常直观的显示出来。
    6.支持多种RGB LED灯带并添加了RGB 矩阵支持,玩法更加多样,效果更加炫酷。(这块我还没试,实现起来应该不难,至少WS2812矩阵和灯带只是排列不同而已)
    7.后续升级方便,官方正在开发升级功能,直接从web界面升级即可,现在已经可以从web界面查看是否有新版本,web界面升级就剩后台脚本的问题。
    8.Hyperion.NG经过几个月的开发和完善,已经比较稳定、好用,一开始的各种bug、打包问题、缺文件等等问题大多数已经解决,推荐安装(截止发帖时间已经更新之Alpha.4)。

=====================分割线======================

如何安装配置Hyperion.NG版本的流光溢彩套件

1.Hyperion.NG的硬件拓扑和Hyperion完全相同,请参考大佬的原贴,这里借用一下烟草大佬的图:

已经搞过Hyperion的朋友可以直接升级软件,硬件部分可以暂时不用改动。
同时:官网中强烈推荐使用Arduino来控制WS2812灯带,使用树莓派GPIO口以PWM方式控制灯带在稳定性和色彩上可能会碰到问题。我暂时使用的是GPIO直接控制的方式,能用,Arduino部分正在研究,真的有效果的话我会新开一帖。

2.树莓派安装Hyperion.NG软件:这里略有不同,Hyperion.NG暂时不支持Libreelec等极简linux系统,我使用了树莓派官方的Raspbian系统。
(1)到github下的Hyperion.NG项目选取最新安装包,下载界面在此

树莓派1、0 下载 Hyperion-2.0.0-alpha.4-Linux-armv6hf-rpi.deb
树莓派2、3、4 下载  Hyperion-2.0.0-alpha.4-Linux-armv7hf-rpi.deb
PC可以选用 AMD64 或 I386 的安装包
这个版本还新增了适用于晶晨SOC的安装包,可以把软件安装在运行Armbian 系统的S905 S805等主控的电视盒上。

(2)通过ssh或直接登录树莓派,直接下载安装包(树莓派没在身边,用64位虚拟机演示一下给大家看看)

PS.树莓派sd卡刷入raspbian后在sd卡根目录新建   名字为“SSH”的空文件即可打开ssh功能。
wget https://github.com/hyperion-proj ... nux-armv7hf-rpi.deb

下载完成后安装deb安装包
dpkg -i Hyperion-2.0.0-alpha.4-Linux-armv7hf-rpi.deb
没有报错的话软件就已经在后台运行了。查看log得知后台控制端口为8090 和 8091端口。
(3)打开web界面进行相关设置
能放图尽量少BB

经过以上部分设置后回到dashboard 关闭hyperion再启动hyperion后就能看到流光溢彩特效了。
这里web界面还提供了非常好用的实时视频预览功能。

(4)其他美化设置
大家可以自行摸索一下Hyperion.NG的美化设置,软件内置了20种动态特效可以作为开机特效或临时特效、 背景特效,用手机访问web后台或者app直接控制没事玩玩很解压。
(5)伪后记
为了避免重复(其实是因为懒),许多设置参考烟草大佬的文章即可,新旧设置软件基本是一一对应的。

================分割线====================

控制盒的制作

献丑了,在论坛潜水多年,被各位大佬的手艺深深折服,手痒多年直到下手一刻才发现什么叫眼会脑会手滚粗。铝合金壳购于某宝,广东佛山产物美价廉,用台钻铣刀加简易工作台开了几个狗啃一样的孔,用来安装控制盒的各种接口。最终设计的方案是电源外置,hdmi分离器、hdmi转AV、USB视频采集卡、树莓派统统塞进铝合金机壳里面。机壳内部简单的用泡棉胶给各个部分做了固定。电源上各种转换器和树莓派用一个小开关控制,LED电源电流比较大所以与主电源直通,后期准备加继电器间接控制。

主电源外置5V6A开关电源,前面板为USB口(树莓派接wifi网卡方便后期控制)和自锁带灯开关,后面板为hdmi进出、电源输入,LED插座用了弹跳航空头,手感良好支持大电流

上图

动图效果:

首次发帖,码字不易,欢迎大家指正。

疫情即将过去,今天赴鄂的老师们也回来了,缅怀逝去的同胞,向英雄致敬。愿岁月静好,祖国愈发强盛。

网友A:
楼主影像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影像专业的?

是呀,影像诊断

网友:
液晶电视加装流光溢彩效果灯2.0 ,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B:
CT机上装这个灯高大上,你弄好了,我在我们医院也装一个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机上装这个灯高大上,你弄好了,我在我们医院也装一个这个

哈哈,同行呀。
想给CT加装饰灯可以考虑国产机器哦,东软 万东都喜欢搞这个哦
改装还是算了,怕院长把我开了

网友C: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那几个孔开的看着有点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那几个孔开的看着有点难受

这个到时候藏在电视后面 并不影响观看   强迫症可以考虑设计3D打印的机壳

网友D:
电视+跑马灯,弄弄的农村气息,好强的画面感!

网友E:
那几个孔。。。有一个工具叫锉刀,开个小点的孔,慢慢锉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视+跑马灯,弄弄的农村气息,好强的画面感!

真不是跑马灯,根据屏幕边缘色彩晕染的
你看看这个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5181349534060422407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几个孔。。。有一个工具叫锉刀,开个小点的孔,慢慢锉平啊

嗯嗯,有道理,我一开始太懒了
抽空再拆下来改改

网友:
请问一下,灯带直接接盒子要怎么接,信号怎么传过去

网友:
按照楼主的步骤没有成功,灯带就亮了几颗,就是白光

网友F:
灯带首尾相连不用连信号线吗

网友G(2020-06-22):
你好 我正在按照你的帖子做电视流光溢彩灯,但我还是没有看太明白灯带的线怎么接在树莓派的针脚上,用什么线接,是用电线焊接在灯带上 再用杜邦线插在针脚上吗?

网友H(2021-01-02):
能不能直接用带HDMI环出的USB采集卡啊。这样省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带首尾相连不用连信号线吗

没有首尾相连呀,灯带里面的灯珠电源是并联的所以接哪一头都行,但数据线是有方向的,只能从输入端接进去,末尾的数据线悬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 我正在按照你的帖子做电视流光溢彩灯,但我还是没有看太明白灯带的线怎么接在树莓派的针脚上,用什么 ...

是的是的,电源直接跟主供电接起来,data线用杜邦针接在GPIO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直接用带HDMI环出的USB采集卡啊。这样省事很多。

这个没有试过呢,可以到官网查一下支持的采集卡列表有没有hdmi直入的,而且我觉得就算能hdmi直入,那么高的分辨率,树莓派这点性能处理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吧。毕竟标准的视频信号那点分辨率用树莓2B都会有可察觉的延时,用3代感觉能接受。如果是动辄1080甚至4K的视频信号输入,不晓得树莓派会不会卡。而且hdmi采集卡记得都是usb3.0的,树莓派2 3的usb口能不能流畅的采集到完整视频信号尚且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