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坛网红产品,手磨

楼主(2020-04-05):
瘦版。我没细看,以为能夹1~3mm。却仅夹3mm。有点失望。钻个塑料,还要分次进给。
同心度就……,7.9元就那样了。等回款…

网友:
便宜的还是不太行 我这个也不贵 29全套带电池 钻pcb 木板 切割塑料 pcb都没问题 这个眼是直接按住一次钻的 不会堵转

网友:
电磨头太贵!

网友:
我撸的没奶特的

网友A:
俺撸的割麦子刚刚到,回款的小妹估计休息。瘦版5档调速12v1a的,就等美耐特的胖子快到了

网友:
没事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撸的割麦子刚刚到,回款的小妹估计休息。瘦版5档调速12v1a的,就等美耐特的胖子快到了 ...

美胖子同心度好多了,而且12v可以超频,我上16v美问题

网友:
弹性夹头确实是范围太小,需要用罐头铁皮,卷绕加工成一些转接器。有些充电改锥,有大六边形头和小六边形头,只能配合专用钻头,不能用直柄钻头。带电钻夹头的两档充电钻最实用。

网友:
人家标配电磨主要就是用来夹持3mm标准磨头或切片连杆的,如果想用来夹持更细的钻头,最好自配适当规格的夹芯。其实夹芯也不贵,几毛钱一个,备上几个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