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国产weller威乐自动送锡机,09年上海产,像是残次品,整机金属外壳很重

楼主(2020-04-05):
闲鱼上280不包邮买的,当时没细问就买下了,型号是WSF-VD10,需要1mm的焊锡丝,我手上的是0.8的,单主机有2kg,底座、外壳、柱子应该是铁的,面板应该是厚厚的铝板,正宗的皮糙肉厚,电源板输出一组5V供pic18F4520单片机和直流电机控制模块L198P及显示指示灯电路,一组24v供电机,但是这里奇怪的是,输出的已经是直流24V,为何输出到电机时还增加了一个桥式整流,开关电源管理模块是TOP244YN,电容清一色的艾华的,但是不知是年代久远还是什么缘故,做工不是很好,好几处外壳的螺丝孔处都是扩过孔的,牵引焊锡丝的是两个带槽齿的压轮,我起初想着应该是橡胶压轮,所以也没问用多大直径的焊锡丝,两个压轮是靠一组齿轮同步焊锡过来经过一根软导管连接到支架上,支架可以用一个O型密封圈固定在焊台手柄上。有自动和手动两种模式,手动:踩下踏板开关,开始送锡,自动:踩一下,送出设置长度的焊锡。调节按钮:0-100之间调节送锡速度和时间,自动模式下的长度等于送锡速度X时间,每次送锡完会自动退回一点点

网友A:
感觉开关装手柄上会好一点?

网友B:
高档工具,真本实料,只是咱没用过。

网友C:
好像是小批量引脚元器件焊接常用,送焊锡的原理通过细齿槽咬住牵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小批量引脚元器件焊接常用,送焊锡的原理通过细齿槽咬住牵引。

不像是流水线上用,就是手工焊接用,我当初以为是橡胶轮,金属的耐用但是容易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档工具,真本实料,只是咱没用过。

有时候自己买散件diy是很是费劲才想着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开关装手柄上会好一点?

脚踏也方便的,放手柄上也好改,就是还得多引条线到手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自己买散件diy是很是费劲才想着买的

也是,买散件就没这省事,那有铜件,铁件都没这么厚实了。

网友D:
这种做工用几十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做工用几十年没问题

确实是皮糙肉厚的,可能是为工厂设计的,家用显得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F:
weller威乐的东东质量真是好,,可节省一只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weller威乐的东东质量真是好,,可节省一只手了

绑手柄上还是有点笨重,况且还多了根线,准备改在一个支架上

网友F:
威乐外热,闲鱼40买的,改下挺好用,品质挺好

网友G:
这用料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威乐外热,闲鱼40买的,改下挺好用,品质挺好

我也有个还是100V的海外购的,好像200多,后来就基本闲置了,线太硬,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用料已经很好了。

厚实是厚实,就是做工不够好,塑料罩有严重的冷却水纹,电路板也没清洗过,那个电机控制的散热片太过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