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哈弗H6更换火花塞和点火线圈解决抽风问题

楼主(2020-04-05):
H6跑3万公里没换火花塞了,近来只要急加速时就会出现车身抽风的现象,专业术语叫顿挫。网上查了一下,说是点火线圈或火花塞出问题了,于是淘回来一套点火线圈和火花塞,放假时间换了一下。凑合看一下吧,拆完火花塞发现可能基本是火花塞的问题,新换了銥金火花塞,希望能跑得久一点。话说这发动机是不是积碳很严重啊?换完后跑了几公里,急加速再没出现顿挫现象了

网友:
混合气过浓

网友A:
缸内直喷?都会有积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内直喷?都会有积碳

化油器+哦镭增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化油器+哦镭增压

化油器???我都怀疑你这帖子是偷别人的了

网友:
三万就换?一般都十万八万公里才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油器???我都怀疑你这帖子是偷别人的了

反正不是直喷,具体啥也没仔细研究。1.5t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缸内直喷?都会有积碳

根据供油管判断不是缸内直喷 缸内直喷的油压有2000到3000psi的压力 一般都是用的钢管 而且凸轮轴后面会有个高压油泵

网友:
洗洗继续用阿,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供油管判断不是缸内直喷 缸内直喷的油压有2000到3000psi的压力 一般都是用的钢管 而且凸轮轴后面会有 ...

咱也不是专业修车的,没必要研究的那么深入。老车了,也不想跑死儿子去花那个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化油器+哦镭增压

图一是原图么?那么大一根燃油喷轨,应该是多点电喷。不过你这个火花塞确实比较诡异,能确认只跑了三万公里么?

网友:
搓车先换火花塞看不讲多少公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一是原图么?那么大一根燃油喷轨,应该是多点电喷。不过你这个火花塞确实比较诡异,能确认只跑了三万公 ...

6年车跑了55000公里,2万左右换过一次。查了一下,确实是多点电喷,还是您专业。

网友(2020-11-21):
用户手册规定1.6万公里更换火花塞。我换后,油耗大减了。很实惠。

网友:
1.5T的那款歧管喷射,相对缸内直喷就是普通的电喷

网友:
五菱神车表示7万多公里了…从来没有换过火花塞…

网友:
我的一个同事在4S店欢乐火花塞后,油耗增加了,我有点害怕了。

网友:
查行车手册,更换同型号火花塞,别信双白金啥的,原车是啥就换啥,换火花塞简单,有工具自己换也就十几二十分钟的事。

网友:
3万公里就换火花塞?我是8万公里才换,只是有点轻微怠速抖动。换的电装双铱金火花塞,据说起码用12万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