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把在淘宝买的华硕RT-AC87U拆了 大神帮我看看是不是a2版

楼主(2020-04-05):
n66u经常自动重启就换了ac87u 据说a2版的5g修复了,大佬帮我看看是不是a2版
n66u花了220用了3年多 比100一个用一年的路由器划算多了
这个ac87u花了400多,不知道能不能用6年

网友A:
        华硕真是舍得下本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硕真是舍得下本钱。

毕竟刚出来那会定位是旗舰级的

网友B:
a87U可是个大坑,还是还AC68U吧

网友:
在用ac66u b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87U可是个大坑,还是还AC68U吧

同意,87是外挂5g 效果不行,还不如买ac1900P ,图便宜整个a1版本K3不到三百都比这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87是外挂5g 效果不行,还不如买ac1900P ,图便宜整个a1版本K3不到三百都比这个强 ...

目前还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买回来没有外壳只有板子吗?

网友(2020-06-03):
我看了一款TP-link AC1900 c9海外版,做工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2021-08-06):
挖坟:我是a1版,rev1.5是a1,rev1.6是a2,另外a1的pcb是14年47周

网友:
a1后期固件修复了断流问题,至少我的6s和se2没问题

网友(2024-04-18):
华硕真是舍得下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