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请问是否有IBM扁口软驱的替代品

楼主(2020-04-05):
本人近日入手一台IBM 701c,前主人安装了win95系统但硬盘损坏。准备重装系统时提示要插入软盘(然而我不仅没有软驱也不知道该插啥软盘),不知是否有能不使用软驱安装系统的方法(或有便宜点的软驱出售也行以下是安装系统时提示的界面

网友:
可以考虑在其他机器上做系统,然后在这机器上启动,我老线切割主机经常做98就是这样

网友A:
这电脑上没有软驱吗?是笔记本?

网友:
找个并口硬盘盒,把硬盘拆下来装到硬盘盒上,拿到别的机器上分区后Ghost系统再装回去

网友B:
楼主的机器如果没有软驱的话,可以把硬盘拆下来用易驱线做系统。。。
还有,楼主的机器纽扣电池没电了,尽快换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机器如果没有软驱的话,可以把硬盘拆下来用易驱线做系统。。。
还有,楼主的机器纽扣电池没电了,尽 ...

我也想换啊,但是机子上有几个T1螺丝不说,还是滑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脑上没有软驱吗?是笔记本?

是的,这台电脑生产的时候小尺寸笔记本是潮流,因此去除了大量接口和光驱/软驱

网友:
硬盘连上电脑,开虚拟机把系统装硬盘里面,然后插到机器上启动,这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