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多次焊接sw3518pcb测试不成功,我醉了

楼主(2020-04-05):
第一种打版

第二种打版

焊接完成测试结果都只有VDD出来的led亮,两种接口无电压输出,与VCC输入连接的Nmos管S极、D极电压约等于VCC电压。
焊接多次了,除了sw3518不知道怎么测试,其他的都经过晶体管测试合格再焊接,怎么搞结果都是亮一个指示灯,醉晕了。
烦请熟悉的大侠指点指点啊

楼主:
与3518的第5脚连接的led不亮

网友A:
输出用的什么mos?看看是不是mos G级电压太高,3518不能完全打开。5脚不亮很正常,那是快充指示灯,都没有输出哪来快充。量一下A电感后端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B:
确定芯片没烧了?挺难焊的,搞过一版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用的什么mos?看看是不是mos G级电压太高,3518不能完全打开。5脚不亮很正常,那是快充指示灯,都没有 ...

mos都是用的AO42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芯片没烧了?挺难焊的,搞过一版这个

VDD输出到gnd 的led亮能否证明芯片没有烧坏?

网友:
其实芯片挺好焊的,先上锡浆吹给焊盘上锡然后清理掉多余的锡再摆零件,我焊接IP6518一次成功

网友:
一开始没做SW3518的原因是这玩意零件比较多,感觉焊接麻烦后来想想,其实也就电容多了十来个电阻多了几片和多了4个MOS管,其他也差不多嘛

网友:
哈哈,我以前也试过很多次,先测mos管好坏,我某宝用过拆机的mos管,经常出问题,后来买过好点的mos,就很少出问题了!
按你的说法,应该就是sw3518没焊接好,
底部先上一点锡,风枪加热等他归位,
然后4边加焊油,拖下焊,清洗下,再仔细看下各引脚有没挂上锡,基本上一次ok,也不是很难

网友:
你可以看下焊接教程,qfn焊接教程
https://b23.tv/BV1J4411N7gv
pcb引脚先上锡

网友:
vcc的mos管,输出待机正常时候是5v的,其实你可以接个可调电源做输入,看下待机电压就知道好坏了,
待机状态下,3518是不热的,如果没焊接好,短路,是会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