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点阵手机网页修改文字显示

楼主(2020-04-05):
8266驱动点阵,显示中文,并且用手机web修改要显示的内容,并断电保存,,中文字库存在8266里,由于arduino是utf8,程序转gb2312再搜索字库,再送显点阵,一气呵成,

网友A:
中文字库存在8266里,由于arduino是utf8,程序转gb2312再搜索字库
能具体说说嘛,怎么操作,正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字库存在8266里,由于arduino是utf8,程序转gb2312再搜索字库
能具体说说嘛,怎么操作,正好我也遇到这 ...

我的8266模块闪存是1m的,spiffs使用512k,用来保存16x16全汉字bin文件,大概256k,还可以存点别的
有个程序把utf8转码成gb2312再搜索bin文件对应的汉字数据,送显到显示程序,
在网页里传输任意汉字,给826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8266模块闪存是1m的,spiffs使用512k,用来保存16x16全汉字bin文件,大概256k,还可以存点别的
有个 ...

没用过spiffs,怎么把bin文件放进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spiffs,怎么把bin文件放进去呢》

ArduinoIDE有烧录工具的。
如果用vs code + PlatformIO的话,只需要把字库文件放在工程的data目录里面,可以很方便的烧进spiffs中。

网友B:
用u8g2吧,自带中文16*16字库,直接用UTF-8码调用。

Arduino IDE里面的库管理器下载u8g2之后,程序只要包含一个h文件,就能用UTF-8随意显示汉字。

网友:
这个厉害了  达到了我想要的效果   可惜不会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u8g2吧,自带中文16*16字库,直接用UTF-8码调用。

Arduino IDE里面的库管理器下载u8g2之后,程序只要包 ...

这个对于使用win加标准arduino的比较难理解……因为win下编码是gbk的……… 直接上utf8.全是乱码

除非用编辑器 比如vscode eslipse Sublime Text 这些才能正确保存为utf8

网友:
希望楼主科普详细过程,我等小白理解难度还是有点大,谢谢。

楼主:
==========
第二步,8266自动更新天气,并显示到点阵上面(驱动LCD屏幕,显示到屏幕同样道理)

免费 天气 网站 数据 。   http://i.tianqi.com/index.php?c= ... id=3&py=wenzhou
只要把结尾改成你需要的城市拼音, 这个也可以在手机网页WEB修改上传,更改城市不需要再次编程,,eeprom断电保存,
-----------------

---------------------
http get 回来的数据,包含了城市,天气情况,温度,中文字符是 utf8 编码,
用程序把utf8转成gb2312,就是我们需要的国标汉字,(如果直接输出给串口屏幕就会显示出中文)
2用转好的gb2312数据在字库bin文件里查找我们需要的16x16点阵数据。然后送显给点阵屏幕(lcd屏幕同理),
==================
这样在adruino里全部显示7000多个汉字,随心所欲,
=================
3
注册一个快递api,用8266驱动屏幕显示快递(中文)信息,同样,手机web上传修改快递单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文字库存在8266里,由于arduino是utf8,程序转gb2312再搜索字库
能具体说说嘛,怎么操作,正好我也遇到这 ...

就是一个把UTF8码转GBK码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u8g2吧,自带中文16*16字库,直接用UTF-8码调用。

Arduino IDE里面的库管理器下载u8g2之后,程序只要包 ...

文泉驿确实是良心之作,当年linux汉字美化基本上就靠他了,虽然现在狗狗开源了 “思源宋体”(Source Han Serif/Noto Serif CJK) 但是还是对文泉驿有种特别的好感
文泉驿我还不定期的给他捐点钱 哪个月剩下个20,30的就给他了。。。

自从你说了这个u8g2以后,我好好看了看,确实很方便。。。。虽然现在我还是没有“汉显”需求

但是 前阵作死搞死一个lgt8f328p 字体加载的太多,爆了ROM,那玩意再也起不来了。。。。。
还是ESP8266好

网友:
esp8266 大神们真是越玩越高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
第二步,8266自动更新天气,并显示到点阵上面(驱动LCD屏幕,显示到屏幕同样道理)

手机能设置城市  那更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
第二步,8266自动更新天气,并显示到点阵上面(驱动LCD屏幕,显示到屏幕同样道理)

这个很实用啊  就等你开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能设置城市  那更方便了

可以的,web网页传输给8266并保存,城市就改变了

网友(2021-03-08):
有没有源码??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文字库存在8266里,由于arduino是utf8,程序转gb2312再搜索字库
能具体说说嘛,怎么操作,正好我也遇到这 ...

查表发,百度下就有了,网上有完整的程序,移植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大佬怎么联系啊,有问题请教

网友:
8266io口控制的最高输出频率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