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V380摄像头 插电无反应

楼主(2020-04-05):
朋友的摄像头,说原来插电会转一下,类似开机自检。现在插电则是什么反应也没有了。
拆开来看了一下,做了个简单的检测(因为本来自己就不专业),连接5V电机的5线端口(红黑黄棕蓝)没检测到5V直流输出。
推测主板坏了。
就只能到此结束了。发点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测供电,,试试看

网友A:
应该有搞头,RX TX那里接两根线出来连电脑试试,可以看我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840

楼主:
上面已经说了哈,“连接5V电机的5线端口(红黑黄棕蓝)没检测到5V直流输出。”

两个 红黑黄棕蓝 的 5线接口 我都测试了的,均未检测到5V直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搞头,RX TX那里接两根线出来连电脑试试,可以看我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 ...

粗略看了一下,感觉很是复杂,涉及到程序编译,应该不是我这个摄像头的问题所在了?

我朋友这个摄像头是无线的,插电后,手机通过WIFI连接,在手机上显示监控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搞头,RX TX那里接两根线出来连电脑试试,可以看我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 ...

您说的 RX TX 是指的 第三张图里  梯形主板左边 转角处的 RXD1 TXD1 两个孔位吗? 这2个孔位是什么定义,具体怎么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