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改5.8元太阳能感应灯为壁柜感应灯,加装USB充电板

楼主(2020-04-05):
最近论坛大撸奶灯后又发现一个新撸项,就是5.8的太阳能感应灯,真是太值了,只可惜现在活动的 是不带感应功能的,那个远不如这个灯了。原来想到撸了五只也差不多,收到货好后悔,撸太少了呀。这灯介绍中有明显错误之处,说是磷酸铁锂电池,可又标为3.7V,问客服还说是什么上市公司的磷酸铁锂电池哈。最终也问不到什么,好在各位聚思广益,从查那个带保护的锂电IC 3130查到应该是3.7V锂离子电池。有关3130的介绍过会也附上。这以多太阳能灯都做路灯也不发了,有人说过改下微亮就可做为壁灯,真是好主意,我就感觉那壁柜中找个衣服有时真不方便,这便宜的灯加个USB充电做壁灯太实用了。先拆再改:

楼主:
来插揪下3130有关查到的资料吧。

楼主:
方法都是高手们先想出来并实践的,我只是照抄高手们的,手中没47K贴片就用五环电阻代替了,虽然不太美但装在壳子中也没人知道
最近放壁柜中测试下,没人在壁柜前就延时后就灭了,打开壁柜就开了。如果壁柜中衣服太多挡住了,有时开始灯没感应到人也不会亮,这时可拔动下衣服就好了。

网友:
这么高级的灯可惜这个双立柜了!~

网友A:
也改了R5=47K,不过亮度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改了R5=47K,不过亮度下降了

亮度下降是电池电压不够 充满就对了 或者把R5换成33K 也可以 亮度就不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法都是高手们先想出来并实践的,我只是照抄高手们的,手中没47K贴片就用五环电阻代替了,虽然不太美但装 ...

你好 淘宝购买色环电阻  47K 1%  这个是不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淘宝购买色环电阻  47K 1%  这个是不是就行?

可以的呀,但这个在旧电路板上就可找到呀,单独购47K电阻运费伤不起,这个对电阻精度没要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呀,但这个在旧电路板上就可找到呀,单独购47K电阻运费伤不起,这个对电阻精度没要求的。 ...

买了5个 灯    没地方拆了   淘宝2.3元  47K   20个包邮

网友:
只撸了一个这灯还没收到。本来想收到看看又继续撸,现在没感应可以省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5个 灯    没地方拆了   淘宝2.3元  47K   20个包邮

这么优惠就把经常用的电阻混装的买几包呀,我原来就是买了混装的,要用时去找,贴片我感觉真不好焊,手中也没有,所以换电阻都用的普通的,当然五环的精度高多了。

网友:
热心、热心坛友,棒棒哒
  5个就满足吧,我买了俩,明天改微亮

网友C:
这个灯比我之前撸的所有的带感应的太阳能灯都好。不论是做工还是灯光还是亮度。还好撸了两个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比我之前撸的所有的带感应的太阳能灯都好。不论是做工还是灯光还是亮度。还好撸了两个可以了。 ...

昨天安装壁柜中不小心掉地上,外壳好几处都破开了,后面固定螺丝的柱子也断了,全是废塑料做的外壳材料呀,只是看起来比较厚罢了,一摔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安装壁柜中不小心掉地上,外壳好几处都破开了,后面固定螺丝的柱子也断了,全是废塑料做的外壳材料呀 ...

你还想它有金刚不坏体么……这么高摔下来不坏才怪

网友D:
不知道加个继电器直接控制220的普通灯泡好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加个继电器直接控制220的普通灯泡好改不?

最简单就是把灯板的正负极接到继电器上,再反向并个二极管上去。懂的朋友们来说下,这样改可行么!

网友:
流弊克拉斯

网友E:
教科书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教科书级的了。

都不如你这性感的步伐。其实这个充电外面看不到指示灯,我实在不想再挖孔,这塑料挖孔好难受,好多粉呢,还搞完了一把1.6元高价的金钢刻字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