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次性打火机拆解加动图,压电陶瓷和蓄力机构都有

楼主(2020-04-05):
第一个是触发机械结构

第二个是压电陶瓷

参考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83083
用过拆过,没开膛过,打火机压电陶瓷点火器彻底解剖!感谢 goodanytime 分享

另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好奇心拆解,头条,抖音,b站同号

网友A:
一次性的用完可以充气继续用。

网友B:
有学问,顶顶更健康!

网友:
小时候用点火器电昆虫

网友C:
我以前也拆过不少,收集起来置换零件,修好过两三个。有一种汽车破窗器,好像也类似楼主的蓄力结构,只不过变成尖头破窗。

网友D:
楼主自己画的动画吗?好形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学问,顶顶更健康!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拆过不少,收集起来置换零件,修好过两三个。有一种汽车破窗器,好像也类似楼主的蓄力结构,只不过 ...

是的,汽车玻璃破窗器,中心冲,压发地雷等都是类似结构

网友E:
楼主还远没有研究透,
小小打火机学问多着呢,试试气嘴上的小迷你弹簧去掉,还能打着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远没有研究透,
小小打火机学问多着呢,试试气嘴上的小迷你弹簧去掉,还能打着不? ...

那个弹簧是分散丁烷气的,让气体从弹簧缝隙分散出来,容易被点燃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弹簧是分散丁烷气的,让气体从弹簧缝隙分散出来,容易被点燃

那个弹簧有的火机有,有的没有,貌似不怎么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自己画的动画吗?好形象。

是的,自己画的动图,参考了论坛大神的贴

楼主(2020-05-16):
画图不易,申请精华

网友(2021-03-29):
感谢分享如此好的结构

网友(2024-03-08):
电压电流各是多少啊,有测量嘛

网友(2025-06-18):
引用 楼主:
那个弹簧有的火机有,有的没有,貌似不怎么影响啊

普通火焰的打火机,必须有那个小弹簧,完成气体和空气充分混合,弹簧表面有镀层含有触媒,提高点火成功率。
防风、喷枪火机,没有这个,利用努伯利原理完成燃料和空气混合

网友:
实际上这种打火机可以用很多次,直到燃料用完,如果给它再充上燃料,还能接着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的用完可以充气继续用。

一次性的怎么充气?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次性的怎么充气?

你在快手抖音上搜一下,很简单的。早以前电子打火机还很稀少的时候,人们就这么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