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RG0级LED台灯,大面板照射更亮更均匀~孩视宝VL235B开箱试用

楼主(2020-04-05):
前言:
由于不适当的用眼习惯,使我国成为了近视的高发区,加上近年来国家要求逐渐淘汰耗能产业,致使LED灯具一时间花开遍地,蓝光的危害也开始伴随我们左右,因此,一般用灯都首选白炽灯和节能灯。但在工作学习之余,台灯似乎距离我们最近,市面上的台灯也绝大多数被LED承包,若需购置台灯,在台灯的选购上我们需要慎之又慎,一般情况下考量的标准便是蓝光和频闪问题,当然,不会选择只能价格来凑,所以现在我就来分享一下我半年前冲动下手的一款护眼台灯,好不好我都用实验进行说明。

产品的开箱:
这款台灯为孩视宝VL235B台灯,它的外包装采用牛皮纸制成,我们能清晰的在它外包装的正面看到印刷有产品的外观和型号,背部则印刷有产品比较详细的物理性能参数。
在其顶部可见有塑料提手结构设计,能比较方便运输与携带。
而内部则采用非常厚实的泡沫做保护,中部位置还能看到明显的扣合式凹槽设计,能保证产品在运输途中安全与稳定。
泡沫内部有对应产品的外型凹槽设计,可加固产品的安装放置,在重要位置还带有塑料膜的保护。
整箱产品主要是孩视宝台灯、说明书和电源适配器。

产品的外观与细节:
产品说明书采用优质的铜版纸制成,内容上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书写而成,非常的简单易懂。
电源采用的是余姚市耀鸿霓虹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24V0.65A适配器,线长实测约为1.85米左右,在输出接口旁边加装有一块滤波磁环,可以有效保护输出电流的稳定,增强灯体光源输出亮度的稳定。
在当初选购这款台灯的时候,除了贵之外,其实原因还有几个原因,首先,它具有20.5厘米的超大发光面直径,里面内置有216颗全光谱LED灯珠,并采用了一环一面的发光设计,通过内部三层漫反射和多级扩撒结构,能够直接投射出非常均匀的灯光,可直接照亮1.8米的大尺寸桌面,照度均匀度约为1.97,符合国家AA级使用标准。
选购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产品的蓝光问题,当然,我们无法测试产品的蓝光含量,所以选购的时候可以通过查看产品的色温大小进行选择,一般色温越低越安全,所以我比较建议选购4000K色温以下的产品。而这款台灯却标注能输出3400K、3650K、3900K、4150K四个色温档的功能,并且蓝光危害等级为R G0,属于蓝光无害产品,使用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加上全光谱灯珠的显色指数RA大于95,物体在台灯的照射下几乎可以无限接近于自然光,眼睛看起来会更舒适。
另一个就是这款产品的灯杆部分采用航空铝合金制成,其余部分则选用ABS类的工程塑料制成,整体重量约为2kg左右,看起来确实是非常的坚固耐用。
最后便是这灯体的垂直高度较高,发光面实测到桌面的距离最高为46厘米。
而且灯体还提供了多种不同自由度的调节,类似灯杆可在前后60度的范围内摆动,而灯颈则能实现左右80度的摆动以及上下120度的摆动,灯罩部分则能在160度的范围内旋转,基本囊括了大部分能想到的使用场景,光源的高低远近可以随意调整。
说完了我比较看重的它的特点,再来看一下台灯的其他细节和功能,类似灯罩顶端面壳表面采用亚光蚀纹设计,使用的时候能防止光线的反射,且不易积灰和刮损,久用依旧光洁如新。
连接灯颈部分为厂家的锈钢铭牌设计,上面的LOGO为镭雕工艺制成,不仅装饰作用强,而且还能加强转接处的强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高灯罩的散热程度。
底座的设计非常宽大,直径约为22厘米,可使台灯的摆放更加平稳。在它前端凹陷的面板中,集成了台灯中的所有功能性按键,均为触控式设计,其中按键从左到右依次为定时休息、自然睡眠、感光调节、色温调节、夜灯开关,上面的一个小窗口为感光元件,在开启感光调节功能后,可负责感应周围光线,并自行调节灯体的亮度大小。
而底部弧形透窗则是产品的开关以及亮度触控条,在开启灯光后,就能直接在亮度触控条上来回拖动用以调节灯体的亮度大小,亮度大小调节范围在10%到100%之间。
如果开启定时休息后,灯体会在45分钟后会通过自行调节亮度触控条灯光长度以提醒使用者关灯时间到,并在自行提醒1分钟后自行关灯,不过这个功能并不太实用,而且灯条提醒的时候我很难发觉。
自然睡眠则是灯光在15分钟的时间里渐渐变暗直到熄灭,可以说非常适合睡前使用,这非常符合我的个人习惯,开启之后就去睡觉,它会自动关灯。
夜灯的话,在开启后能直接看到灯座背后的夜光灯条只亮,很有科技感。
在底座底部有四块环绕底座贴合的PU脚垫设计,非常的轻盈和有弹性,而正中位置还贴有一块产品的标签贴纸。

产品的使用与测试:
对于台灯的使用,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它的亮度、显色指数以及蓝光含量,但是对于显色指数以及蓝光含量的多少需要比较高价的仪器才能测试,所以本次使用测试仅以它的亮度、功率和功率因数为主。首先调节产品在最大亮度的情况下,调节发光面水平垂直高度为46厘米,其余功能不开,只在产品中通过不断转换色温,发现产品中心的最大亮度为1853LX。
为了测试标准,所以选择将台灯放置在罩满吸光黑布的区域,用来测试产品的照度均匀度,其中测试选用的产品有量角器、卷尺和UT383照度计。
使用标准参考如下图所示。
所得结果列表如下所示,产品的照度定为Lx。
从照度大小和均匀度方面来看,这个产品的亮度完全符合国家AA级使用标准。
当然,在黑布测试的结果中会比产品的实际使用效果低一点,毕竟还存在墙面的漫反射问题,类似在实际桌面上,距离灯体光斑中心点一米的距离测试得到产品的实际亮度为424LX,可见在实际使用中,产品的照射广度比较大。
不过对于这种仅有18W的小功率产品,国家对其要求使用功率需要达到0.5以上,因此本人也对它在使用过程中,不同亮度和色温情况下的功率因数进行测试,在其他功能不开的情况下,测试的结果如下图所示,产品的实际功率因数除了亮度低的比较低之外,基本上都大大高于0.5以上。
同样,在其他功能不开的情况下,对产品的色温和亮度大小进行实际功率大小测试,发现产品的最大输出功率基本比较低。
不过在仅开启夜灯的情况下,产品的实际使用功率却小于0.5W,致使我的仪器无法测试出来,夜光模式看起来非常省电。

总结:
优点:产品的外壳采用ABS塑料颗粒制成,灯杆为航空铝合金型材制成,具有较强的使用寿命,而且灯具发光面较大,并且内置有216颗发光灯珠,所能提供的亮度较为均匀,照面较大,并且亮度高,省电,符合国家AA级使用标准,同时触控面板的设计非常人性化,操作使用非常的顺畅,背光调节以及色温调节也非常实用。
缺点:灯杆的摆动幅度调节没有东西加以固定,长时间使用有可能造成灯杆无法正常维持一个角度的情况,而且在使用过程中,我发现它的无极亮度调节其实还是呈现出阶梯调节的功能,亮度调节过程并不十分灵敏。